选用组合逻辑还是时序逻辑?

楼主(2009-12-30):
选用组合逻辑还是时序逻辑?
组合逻辑的输出仅与当前的输入有关;
而时序逻辑的输出不但与输入有关,还和系统上一个状态有关。
这个话很清楚,可是具体是有些迷糊:
请达人分析下这个:PC=Int_Sev?Int_Sev_addr:{PC[31:5]+1'b1,PC[4:0]},这个应该是组合逻辑呢?还是时序逻辑?
(PS:PC若在Int_Sev=0时,每过一个时钟自增32。)
感觉好像是时序逻辑!
另外:问下达人,什么时候用组合逻辑,什么时候用时序逻辑?
是不是跟时钟控制信号有关时就是时序逻辑了?
时钟
信号

网友A:
你说的那个不是组合逻辑/时序逻辑,而是摩尔状态机和米利状态机的差别。

网友B:
楼上正解!正是Mealy状态机和Moore状态机!
组合逻辑与时序逻辑的差别主要在于输入状态量中是否有时钟控制信号

网友C(2010-02-01):
推荐时序逻辑
最近在搞一些时序上的优化,大部分都是组合逻辑引起的,所以做了很多组合逻辑实现转成时序实现的工作,所以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以上言论只是个人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