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令cache和数据cache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12-30):
关于指令cache和数据cache的一些问题
主要想问下,通用的RISC处理器中,指令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是分开的,那么对于取指阶段,指令从指令cache中取出,结果下到数据cache中;这个数据cache中具体写的是些什么内容呢?这些内容的具体作用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数据cache怎样将结果被外设应用呢?
上面可能说的不清楚,其实就是想了解下,处理器执行一段代码,这个流程中,关于指令cache和数据cache具体如何工作及其作用,以及代码执行完了如何被应用?
数据
处理器
存储器
如何

网友:
Dcache方的就是计算结果啊。
计算结果原来是要放到memory的,但是放到memory要走总线,消耗的周期比较长,对CPU性能有影响,所以先放到Dcache里面,然后按照特定的算法由软件更新到Dc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