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的操作系统会是什么样?

楼主:
网上一位仁兄的想法,呵呵 觉得不妨大家一起聊聊

2009快过去了,咱们也展望下未来十年的OS。

我觉得OS有2个含义,一个是普通用户感觉到的,这种情况包括界面等。称为A情况。 还有一个是内核开发人员感觉到的,不包括界面啥的。称为B。

我觉得对于A, 希望十年后可以普及3D桌面,更好的文件管理界面,以及语音识别的普及。现在3D桌面和语言识别技术都已经有了,但是还不够成熟和普及。我还希望电脑发声朗读文字能读的比较有感情。以前听过MAC的电脑自动读文字,实在太生硬。

对于B, 我希望有一个跨平台的内核API。这样的话,我们写驱动或者KERNEL MODULE只要维护一份源代码,然后在不同的OS下重新编译下就可以用了。也就是跨平台间源代码兼容。这样写设备驱动的会容易很多。这个KERNEL API应该包括2部分,一个面向OS的,一个是面向硬件的。
另外,也许以后可以用JAVA OR C#之类的语言来写内核了。这样的好处是开发起来更快,安全漏洞会少些。现在MS已经有一个用C#写的研究性OS,叫SINGULARITY. 其他也有一些小项目在用JAVA写OS。另外,好像从哪里看到过说JAVA OS比较失败,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成功。

不知道大家还有其他什么期待?欢迎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操作系统的内核上面再封装一个OSAL层次,不同的内核提供统一的API。
实际上Windows NT也部分支持Posix函数,但是微软基于商业利益考虑,是不会真正实现这样的天下大同的。

网友:
我记得我曾在系统崩溃时想过。未来的操作系统会不会崩溃。如何崩溃。操作系统究竟应该什么样子。
我想大家都经历过一个软件烦琐的安装过程和安装后造成系统慢如蜗牛的感觉。
我老师有个习惯。三天重装一次系统。现在的还原技术使得他重装系统速度很快。可是每次重装后他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重装-----应用程序
那么未来的系统什么样。这些能不能解决。

我心中的未来操作系统是应该基于盒子的概念。
每个应用程序被严格限定在盒子中。对于应用程序来说。其能见到的只是系统圈定的盒子。但是其感觉到的是整个系统。也即其认为整个系统都是它的,但实际上它是运行在盒子中。应用程序进行安装时。系统调用封装程序。吧应用程序完全封装在一个目录中。其所有的常量封装在一起。不可变。所有的变量封装在一起,可变。如果应用程序发生崩溃。初始化全部变量即可。
在应用程序运行时。系统通过盒子调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的每次内存操作,实际造作的是变量的空间。此空间部分映射在内存中。关闭程序仅仅是吧内存刷新入硬盘。这样下次可以快速调用程序。
在整个应用程序运行过程中。应用程序被完全限定在盒子里。就好像LINUX下的wine,一样。这样。不同系统的程序都可以通过不同的盒子调用。当系统从32位到64位时。程序不需任何改变。

从用户来说。我们见到的仅仅是一个窗口。实际每个窗口都是一个在干净系统内核下运行的程序。我们感觉不到任何的不同。

当然。仅仅这样是不够的。系统还要多层封装。面对不同的层使用不同的盒子结构。比如对于驱动系统。我们就要把驱动系统封装在特殊盒子中。这个盒子要提供系统和硬件的公共接口,一般是总线操作接口。以便于驱动程序的运行。
而对于杀毒软件。哦。算了。这样的系统不需要杀毒软件。除非盒子有漏洞。不然一个程序是不可能跳出盒子外破坏其他程序的。
然后对于我常用的翻译软件。那就需要接口。一个盒子的接口。只有被许可的数据才可以被从一个盒子调入另一个盒子。但是注意。任何一个盒子不能改变另一个盒子的数据。除非你是搞破坏的。
好了。一个未来的操作系统成型了。当然。这仅仅是个初步。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我们大家去做。努力吧

网友:
初步智能的操作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概你没明白什么是操作系统。也没明白什么叫人工智能。操作系统怎么能叫智能呢,人工智能是应用。基于应用的程序。也许它可以独占操作系统。但绝不是操作系统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认为未来20年后操作系统也会变成firmwave 也就是说操作系统回被内置在芯片中,硬件卖给你的时候就有操作系统了,你也不用安装什么操作系统了,应用软件也会很少安装,因为firmware会自动升级了,在也不用担心系统崩溃了,一旦崩溃只需要重新关电再开电就行了。现在华硕主板有部分在BIOS内置了简单的操作系统,可以完成上网,收发邮件等基本功能,20年后电脑主机只需要一块主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未来20年后操作系统也会变成firmwave 也就是说操作系统回被内置在芯片中,硬件卖给你的时候就有操作系统了,你也不用安装什么操作系统了,应用软件也会很少安装,因为firmware会自动升级了,在也不用担心系统崩 ...

你让我想起来比尔盖茨曾经说过的话。未来计算机只需要640KB内存就足够了。。。。。。

网友:
其实把应用程序圈在“沙盒”里面的技术早就有了,只是随着现代操作系统的演进,沙盒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因此才造成Windows系统的乱象。
实际上Windows系统已经做的很不错了,支持那么多硬件和应用程序。

网友:
做个电脑能如原始人类就可以了.

做个电脑能如原始人类就可以了.,看上去电脑的发展还在A上啊.B上没什么好搞了.intel都不再搞电脑CPU了啊.

网友:
存储分级是一定要有的,

存储分级是一定要有的,因为应用的发展比电脑硬体的发展快多了.没有存储分级不难以灵活的.
电子人员真要多看看这个世界不只是开关.

网友:
这个问题做比说好。在脑子里想再多也都是“民科”。
我觉得计算机工程上的东西倒没有太多高深的思想发挥的余地,主要还是搞平衡,最常见的就是在performance和stability上搞平衡。

网友:
其实现代操作系统应该再次分化。家用系统,办公系统,娱乐系统都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