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UART FIFO方案征求

楼主:
我想用FPGA做usart 速率能达到6M波特率,一片FPGA可能要实现6-8个usart。

  接收到数据不用中断方式通知CPU,应为这样会占用CPU的资源,我想接收的数据直接进FIFO,然后CPU在FIFO读取USART接收的数据。

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如果以Xilinx的Spartan系列算的话,型号后面的数字为“100”的,装入10个带FIFO的UART应该没问题,这已差不多是现行各系列中的最小容量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