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3.2)安装问题及其解决&安装目录说明

楼主:
ccs3.33.2)安装问题及其解决&安装目录说明
最近开始学习DSP,首先已TI公司的C54系列来进行练习,采用TI公司的CCSSTDIO V3.3的集成开发环境(IDE),来熟悉DSP的开发的软件设计,在安装CCS3.3CCS3.2时都出现
了一些组件无法注册的问题,会弹出一个窗口,Error1904Module
D
\ccstudio3.1\c2000\cgtools\bin\bti2000.dll failed to register......先忽略后
接着还会出现一大堆。在网上也搜索了一下解决方案,来自德州中文网的解决方法是:

在安装CCS3.3时,有时候会出现某些组件不能注册的问题。
记下注册失败的文件名及其路径(如下)

regsvr32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bin\bti2000.dll

regsvr32  c:\ccstudio_v3.3\c2400\cgtools\bin\bti2400.dll

regsvr32  c:\ccstudio_v3.3\c5500\cgtools\bin\bti5500.dll

regsvr32  c:\ccstudio_v3.3\c5400\cgtools\bin\bti5400.dll

regsvr32  c:\ccstudio_v3.3\c6000\cgtools\bin\bti6000.dll

regsvr32  c:\ccstudio_v3.3\tms470\cgtools\bin\btiarm.dll

regsvr32  c:\ccstudio_v3.3\cc\bin\DataFileServer.dll

regsvr32  c:\ccstudio_v3.3\cc\bin\HtmlHelper.dll

regsvr32  c:\ccstudio_v3.3\cc\bin\ProfileServer.dll

regsvr32  c:\ccstudio_v3.3\plugins\bios\HSTManagerApp.dll

regsvr32  c:\ccstudio_v3.3\plugins\bios\LogManagerApp.dll

regsvr32  c:\ccstudio_v3.3\plugins\bios\RealTimeAnalysisApp.dll

regsvr32  c:\ccstudio_v3.3\plugins\bios\RTAEnableManagerApp.dll

regsvr32  c:\ccstudio_v3.3\plugins\bios\STSManagerApp.dll

regsvr32   c:\ccstudio_v3.3\bin\utilities\ccs_scripting\ExportDa.ocx
然后ignor,继续安装。安装完成后,在cmd环境下手动逐条注册(这个过程比较麻烦,但只能这样)
就是CMD环境下,手工输入regsvr32   c:\ccstdio_v3.3......\bti2000.dll(其余类似)

网友:
最后说一下,CCS安装后一些目录的说明
bin. 包含各种应用程序
c5400\bios   dsp/bios api 的程序编译时使用的文件
c5400\cgtools texas instruments 源代码生成工具
c5400\examples 源程序实例
c5400\rtdx.   rtdx文件
c5400\tutorial. 本手册中使用的实例文件
cc\bin   关于ccs环境的文件
cc\gel 与ccs一起使用的gel文件
docs   pdf格式的文件和指南
myprojects   用户文件夹
以下目录被添加到windows目录
ti\drivers 各种dsp板驱动文件
ti\plugins 和ccs一起使用的插件程序
ti\uninstall 支持卸载ccs软件的文件
当使用ccs时,经常遇见的扩展名文件
project.mak ccs使用的工程文件
program.c c程序源文件
program.asm 汇编源程序源文件
filename.h c程序的头文件,包含dsp\bios api模块的头文件
filename.lib 库文件
project.cmd 连接命令文件
program.ojb 由源文件编译或汇编而得到的目标文件
program.out 可执行文件
project.wks 存储环境设置信息的工作区文件
project.cdb 配置数据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