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电流流向的问题

楼主:
在附件中Q1使用P沟道的MOS管,主要是为了防止电池反接。
利用mos管的寄生二极管,造成VGS大于栅源阈值而导通。
电流流向是由MOS管的D流向S,对于PMOS管一般的电流都是从S流向D,
对于衬底电平和源极连一起的PMOS管来说,一般不建议这么用吧。

对于NMOS管来说一样,电流从S流向D,好像也有这种用法。
有点不太理解,希望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MOS管导通后,DS之间是个很小的电阻,电流可以从D流向S,也可以从S流向D,而且两个方向上电阻几乎是一样大(电流相当大时才能测量出两个方向上电阻有一点差别)。此时管压降一般小于二极管导通电压,故二极管不起作用。
这一点与双极型管完全不同。双极型管不能两个方向上导通,加反向电流会使双极型管损坏。

网友:
子乐兄的意思是不是,D/S引脚怎么接线都无所谓,不用管哪个输入哪个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在小电流的时候可以这么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那还是别接反了吧

网友:
确实有这样的用法

●TI:Reverse Current/Battery Protection Circuits >>> http://focus.ti.com.cn/cn/lit/an/slva139/slva139.pdf

●IRF: Reverse Battery Protection with HEXFETs Doubles Battery Life >>> http://www.irf.com/technical-info/designtp/dt94-8.pdf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猫猫的资料

网友:
这样的防接反很有效,和开关电源里面的同步整流管差不多。

网友:
要深刻明了mosfet导通原理你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
今晚没时间。有空了给你详细解释

网友:
学习 ,期待影哥的讲解

网友:
形成偏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