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CPLD内部冲突会怎样?烧毁芯片?

楼主:
程序:

module DukeTir(enable0,enable1,out_all);
input enable0,enable1;
output out_all;

assign out_all=(enable0)?(1'b0):(1'bz);
assign out_all=(enable1)?(1'b1):(1'bz);

endmodule

综合:

仿真:

实际结果:

还没敢上片子实验。。谁试过?

网友:
没什么事

这样的电路只能出现在输入的管子上,这些管子都有过流与过压保护.具体的保护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
不过你可以去试一下,在这样的东西同时开启时,测一下,引脚输入与,电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路只能出现在输入的管子上,这些管子都有过流与过压保护.具体的保护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
不过你可以去试一下,在这样的东西同时开启时,测一下,引脚输入与,电源电压.

不一定是输入的管子上哦,比方说,软核的i/o口与自定义模块间的连线。。。

网友:
逻辑综合后和你想的不同

综合后的图。  图中可以看出,实际上是把两个enable信号做了组合逻辑。所以,不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后来又试了许多种方式,发现都和你说的一样。。
真没劲。。:(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版主是可编程逻辑器件的高手啊,以后有问题一定要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