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感谢大家对论坛的支持,想自己做些东西送给网友

楼主:
因为离春节的时间也不长了,所以不打算做复杂的东西,想做个USB接口的51单片机仿真器。这个工具对单片机初学者比较有用,在调试一些小的程序时可以直接在KEIL里面进行硬件调试,查看定义的变量值。但调试比较大的代码可能会出现一些与实际结果不一致的情况。对于初学者非常有帮助,直接在KEIL里做硬件仿真。

不知道有没有网友对这个感兴趣,如果多的话,我就快马加鞭去做一批。

一部分作为奖品送给EEWORLD年度人物,一部分以成本价提供给大家。

当然,你们有好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

网友:
楼主所说的仿真器是什么样的啊,能不能详细的说一说啊。。

网友:
植物    动物       矿物
好像已经 包括整个   自然界了。。。。

网友:
:D 莫大侠好呀!上次那零起步单片机的板我还放着呢,就列了几个灯的程序。。。后面好像都没跟进了!而我是在自学的。没用过访真哭,对我来说只是个传说。。。哪果可以的话我想玩玩。。。

网友:
这个坚决支持啊,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尽管说

网友:
大概外形如下图(该图片在其他网站上引用)
这是一个串口的仿真器,可以直接查到你们的应用板或者开发板上进行软件开发和硬件仿真,可以单步调试,跟踪,类似AVR单片机的JTAG调试

网友:
STC好像有专门仿真用的单片机啊,那就是用那样一个片子是不是就可以了事了啊。。。。。

网友:
要多少米

网友:
人家用的是SST不是STC

网友:
莫哥哥,爱死你了,我也要啊!!!

网友:
建议莫哥哥搞个开源的DIY,让大家都有ICE,

网友:
这个东东貌似在哪个开源论坛里见过的 、、、

网友:
我也想要

网友:
人家用的是SST不是STC ,看清楚些哦,呵呵

网友:
支持!在实际中还是有用的.大家还可以多动动手.

网友:
SST89E554好像停产了,可以使用PL2303转接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进行,网上也有一部分这样的资料,如果真正要做的话,可以先讨论一下方案,看看如何做出来比较合适。

网友:
支持,用过没做过,也没研究过它的原理

网友A:
用silabs的C8051F320,340,一个芯片可以一次性搞定所有的功能,usb2.0的协议。
或者用塞朴拉斯的USB芯片,也可以有简单的IO。
c8051f340的电路我以前都做过的,程序也有,如果你要,可以给你参考

网友:
这个用过,不过还没自己做过,想知道其中的原理,我想参加also!!!

网友: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有点意思

网友:
这个用过,但是自己没做过,想知道其中的原理,我想参加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ilabs的C8051F320,340,一个芯片可以一次性搞定所有的功能,usb2.0的协议。
或者用塞朴拉斯的USB芯片,也可以有简单的IO。
c8051f340的电路我以前都做过的,程序也有,如果你要,可以给你参考

传上来吧~~

网友:
程序我也感兴趣的,我先把刚搜索到的芯片资料挂上来

网友:
我也要,就是不知道初学者能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