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芯片为何不工作

楼主:
我用的主控是51,晶振是12m
我用51控制语音芯片,语音芯片工作在三线串口模式,但是语音芯片根本就不响应,我用仿真器仿真后所有的指令送的都正确,现在不知问题在哪?大家帮满看看

网友:
上面的是芯片供应商给的资料,下面是我写的程序
        SEC  BIT  P1.0                                     ;录音信号输入端
        PLAY BIT  P1.1                                     ;放音信号输入端
        CS   BIT  P1.2                                       ;使能端,低电平时写数据
        SCK  BIT  P1.3                                      ;三线串口时的时钟
        SDA  BIT  P1.4                                      ;数据段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JNB    SEC,SEC1
        JNB    PLAY,PLAY1                                ;判断是否录音键或者放音键按下
        JMP    MAIN
;放音子程序
   SEC1:LCALL  D_10MS                        ;按键防抖
        JB     SEC,MAIN
        JNB    SEC,$                                     ;判断按键是否弹起
        CLR    CS                                         ;写数据前把cs拉低
        LCALL  D_400US                              ;要拉低至少400us,这个延时程序大概600us
        MOV    A,#0F5H
        LCALL  W_BYTE
        MOV    A,#00H
        LCALL  W_BYTE
        SETB   CS                                          ;F5H+00H为擦除flash的指令
        LCALL  D_1MS
        CLR    CS
        LCALL  D_400US
        MOV    A,#0FAH
        LCALL  W_BYTE
        MOV    A,#00H
        LCALL  W_BYTE                              ;FAH+00H为录音指令
        SETB   CS
        JMP    MAIN
  PLAY1:LCALL  D_10MS
        JB     PLAY,MAIN
        JNB    PLAY,$
        CLR    CS
        LCALL  D_400US
        MOV    A,#0FCH
        LCALL  W_BYTE
        MOV    A,#00H                                    ;FCH+00H为放音指令
        LCALL  W_BYTE
        SETB   CS
        JMP    MAIN

;写一字节小程序,先写低位

W_BYTE:MOV    R1,#8
        CLR    C
  W_BIT:RRC    A
        MOV    SDA,C
        CLR    SCK
        LCALL  D_400US
        SETB   SCK
        LCALL  D_400US
        DJNZ   R1,W_BIT
        RET

D_400US:MOV    R6,#200
     D3:NOP
        DJNZ   R6,D3
        RET
  D_1MS:MOV    R4,#50
     D1:MOV    R5,#10
        DJNZ   R5,$
        DJNZ   R4,D1
        RET
D_10MS:MOV    R4,#100
     D2:MOV    R5,#50
        DJNZ   R5,$
        DJNZ   R4,D2
        RET
        EN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网友:
我的硬件可以工作在按键模式下,但是当我把模式转换管脚接地(这是应该是三线串口模式),我把我写的程序下载在仿真器中,仿真后指令时传送给语音芯片了,但是这个芯片就是没反应。
如果芯片中本来有录好的的音,只要你调用写一字节子程序,他就会吧芯片里的声音放出来

语音芯片的手册就是上面的那个pdf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呵呵,各有所爱吗

网友:
我现在感觉我写的时序是正确的,但那个语音芯片就是不工作,今天接着整语音芯片吧

网友:
最终搞定了,原来是手册里写的一点地方有一些歧义,导致硬件没接好,现在一切都搞定了,定时器几乎搞定了,很简单的一个小玩意,等最终版出来和大家分享啊

网友:
http://shop67355099.taobao.com/
承接项目,有意者联系921211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