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烧写镜像

楼主:
小弟刚刚接触ARM,跟着开发板的说明移植内核,发现自己的Linux系统下不会烧写镜像,可以说是啥也不会,望有经验的同志告之
PS:小弟用惯了Linux,不想回到Windows下去,望能有详细的方法(小白一个)

网友:
你可以安装一个VM5.5的虚拟机,当时我用的主机是xp,linux是虚拟机,很好用的,不错。现在的VM应该有升级版本的了,你可以找个最新的看看。

网友:
呵呵,你的意思是?我虚拟一个XP?不知道行不行啊,试试吧,但是在原生状态下就没有方法吗 ?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使用的是 vivi,如果是友善的可以使用dnw USB下载,相关文档中应该有说明,如果你自己移植了u-boot那么你可以使用tftp下载!
        是这样的你先移植好内核,如果你用虚拟机可以使用windows中的tftp软件,在linux中也可以配置tftp一样可以下载!有问题咱们在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主要是我的不是友善的板子,请问直接下载下来DNW能用吗?我试了,但是不会使用,都说要用到VIVI,但是我用的天嵌的板子,确实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一点,是用DNW传文件?那能不能用它烧写内核?我看到说把镜像传进NOR,还是NAND阿,他能自动烧写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