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选型

楼主:
公司有个产品要用DSP芯片,要带CAN UART ADC 最好也带LCD驱动。谁知道有什么芯片吗

网友:
LCD驱动?一般不带的
建议用带LCD控制器的屏,然后选个带总线的DSP,比如2812

网友:
带LCD驱动的DSP还真没听说过,要是MP4里面的解码器应该会带,不过通用的还真就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