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设备控制电源设备

楼主:
请教,我想做个电源,电流和电压值要用PLC控制。请问编怎样一个程序让PLC设备控制我的电源设备?用什么接口,怎样控制?

网友:
很多PLC有类似串口的简单通信方式,只要你的电源给出通信协议,PLC就能控制它。

网友:
你设计思路不清晰,请把思路详细说说,大家一起帮你。

网友:
在工控行业还可以自己设计电源?另你的电源是什么规格的,要是操作自己设计的ups,还可以考虑,要是开关电源的话,用PLC控制就太大材小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