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系列电路与CMOS系列电路的点滴差异

楼主:
前不久,需要设计一个延时5秒钟的定时电路,设计思路是定下来了,但是在实验时出现了问题。
    下图就是需要实施的电路。

    电路的工作过程是:利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延时控制一个光耦4N25。
    具体原理:平时D点为高电平,C点由于有电阻R3的存在也处于高电平,三极管Q1处于截止状态,当开关S1闭合后,D点为低电平,U1的12脚为高电平,电容C1两端电压瞬间不能突变,U1的11脚也为高电平,10脚为低电平,为三极管Q1导通提供了通路,三极管Q1导通;当电容C1电荷充满后,U1的11脚为低电平,10脚为高电平,从而使三极管Q1截止。这样就实现了延时控制。

    发现问题:电路工作不稳定,甚至有时没有工作。
    分析问题:首先确定设计思路是否正确,答案肯定后,从元器件上进行分析。所有的器件都通过检验,最后才怀疑是反相器的原因。经分析是由于74LS04的漏电流大,当开关S1闭合后,在如上的电路中U1的10脚不能为低电平,进而导致三极管Q1不能受控。
(由于当时电路板上有一片六反相器74LS04还有多余的两路空闲即上述电路中的两路,于是就用上了,为问题埋下了伏笔。)
    解决问题:重新取一片CMOS反相器CD4069 替换74LS04,问题迎刃而解。
    总结:在实际的电路应用中,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74系列电路和CMOS系列电路实际上有很大差异,尤其在模拟电路中更需要谨慎使用。在这里,把我的点滴感悟与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换Q1,9013,74LS系列驱动能力小,如果你用74HC系列或HCT系列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