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做这个拿6000月薪(续)

楼主:
之前有个帖子,引发了大家热烈的讨论,有的觉得超级简单,有的觉得摸不着头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500-10-1.html

请大家围绕92楼进行讨论。

网友:
soso.你好勤快啊

网友:
呵呵,我给个电路方式看对不对.

自复位开关1个,自锁定继电器两个,灯一个.流控型继电器,电位方向不同,继电器置位不同.可以看一个OMRON的继电器手册中的(G6SU-2F)这个型号的.自复位开关要求按下导通,自复位为不导通.
电路画个图吧,是手机照的,不太清.

网友:
不过这个电路还是有点问题,

不过这个电路还是有点问题,呵呵,我再想一个.

网友:
看上去要保证不出延时问题,只能做的复杂了.

首先,继电器形成反相器,置位不同的两个继电器分别想当于P管与N管,
再有反相器形成D触发器(这个对做电子的不难吧),有了D触发器就可以稳定的记忆一个状态了.
这个电路就复杂了.没空去画了.不过我上边给的电路,可以给大家一个做反相器的思路.这还是个电流控制电压形的反相呢.呵呵.

网友:
要理解出题人的目的。实现有很多种方式。但是要搞清用户想要的方式

网友:
早前看过这帖子,是有点不屑。SOSO再次提起就试了一下。大概用了20分钟画了电路。觉得去看原理图的人不多就做了仿真。仿真后发现发光二级管不亮或一直闪烁。郁闷中在每个继电器和按键上加了个小电容。附件是仿真录像。

网友:
哇,好多氛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屑也没见你画出多好的电路来。抖动仍然存在,自己也知道模拟结果就不用蹦出来溜达了。如果让你去做安规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网友:
:L 我对我的显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他人的显摆,我道歉!电路仿真已经是可以稳定工作了。这电路不可能用在我的工程上,请不要给我扣什么会死人的帽子。

网友:
呵呵,这东西,真能说明一些道理的,

呵呵,这东西,真能说明一些道理的,
道先,反馈环路的意义:有存储与记忆功能约。
再有,可控开关,如何组合成记忆单元,反馈环路了。
看不明白你电路的的环路形态,只少你的理解与思我不清楚,可以说明吗?

网友:
我在我之前的回复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没仔细看过就不要说了。只问你一点。吧开关短路你这个电路的结果是什么。就足够了

网友:
有两个方法

把LED的替换到本来SW的位置。利用电容的冲放电(这种电路根本不用时间想)。当然我不知道面试者会如何对待玩电容的人。肯能直接灭了,(你回去吧!下一个。)

网友:
当然如果工程上真的不允许用电容,可以利用继电器吸合的时间差来控制,实际电路也需要时间推敲。作为一个面试题如果真的没有任何商讨,真的会死很多人。

网友:
闲得蛋疼

继电器的延时电路

网友:
不得不说。您太牛了。出题的是您家亲戚吧。让他把题改成适应您这样的

网友:
把两个电路和并

顺便说一下,不管开或是关每次只要2个继电器动作时间,短路按键从开到关循环一次要5个继电器动作时间。防按死作用应该在3-4个继电器动作时间。不知道是电路用了两种继电器动作时间不一样还是其他什么。实际仿真要5-6个继电器。我不知道出题的人还想怎么样?反正我已经懒得对电路再做修改,有问题留给被面试者吧!

网友:
对了,还有一个C2的存在是怕有人挑刺说如果不按两个继电器动作时间怎么办(当然应该是没人有这样的速度)

网友:
【回帖赢京东卡】说说无线技术那些事儿
即日起—2月28日,参与回帖讨论都有机会赢取【30元京东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