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se bits 使用过程中被恢复初始值的原因

楼主:
各位高人,在下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各位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问题如下:
AVR Atmel atiny 13
在使用时发现有部分atiny 13 不能工作,同一PCBA上的15片,有两片不工作,客户程序有对fuse bit 进行编程。
经查得知fail 的atiny 13 内的fuse bit 已被恢复为初始值,所以IC才会不工作。(通过烧录器读取)
1.应该排除烧录时config word 写错,因为我们是大量烧录,只有一小部分fail。
2.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导导致 fuse bit 被复原?
3.为什么正常工作的IC无法用烧录器读取,显示“code not match" 这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加密的呢?

网友:
实在不行,你重新烧录一次,事实我也不知道为何会出现这样,我一般都是先烧录配置文件,然后烧录程序的

网友:
电源的质量对avr的eeprom影响很大,但是还没发现对熔丝有没有影响

IC内的程序无法读取,有可能是isp相关引脚被烧断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不是重新烧的问题,重新烧肯定可以解决,但得找到具体原因才能预防啊。不可能每次出这种问就重新烧吧,再说这样客户也不接受哦。希望各位能进来讨论一下。

网友:
没遇见过。客户是用什么烧录的?我用JTAG烧写过别的芯片,写熔丝位时,会先把熔丝位读出来。SPI烧写方式没注意过。我想也是这样吧。
如果客户是用SIP烧写的,我想,他们是不是把熔丝位给漏了?而不是“被恢复成了默认值”?

网友:
这个情况要看一下你用的是那种烧写方式,如果用的是ISP的方式的话,看看你是否使用了SPI接口的器件。如果用了,那就是下载程序时SPI器件干扰了。
当PC机对AVR编程时,需要先将SCK和RESET引脚拉低,使AVR芯片进入SPI编程状态,然后通过SPI口进行下载操作。所以,在设计AVR系统硬件时,如考虑使用SPI口实现ISP的功能, 那么在下载程序时,应考虑先隔离SPI器件。程序烧写完后,再连接SPI器件

我曾经碰到这样的问题:我用ATmega64的时候,由于M64的ISP接口与串口共用了两个引脚。当我同时连接ISP下载线和串口线时。程序烧录后,熔丝位会被改为默认的出厂值。但是如果把串口线拔下,这时候烧写程序,然后断开ISP,再使用串口,那熔丝位就不会被修改了

你检查一下你的电路,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建议生产不就这两个ic 出问题,就很找原因,可以再做一些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解答,单有一个问题是说明一下:我是直接用烧录器(beehive4)单烧的。每块PCBA用12片。已经生产了几万的PCBA了,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这次是从客户那退回来的有部分IC不工作,经查得出FUSE BIT 被复原了,所以想了解在使用过程中会有什么因素导致这一问题的出现。
基本排除是烧录过程出的问题,如果是,那不良应该是批量性的。因为我们烧录是用.prj文件,包含所有正确配置,操作员不会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熔丝位被复原成出厂的默认状态了吗?

这个被复原的片子比例大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次送到客户那有36片PCBA(每片12个antiny 13)。其中有24颗不良,且其中在三片PCBA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