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个时间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
请教各位,这个时间控制电路如何设计?
如果知道的话,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用模拟实现还是数字实现?

网友:
 这种东东虽模拟方法也能做,但不如用块单片机,既省事省电路省器件,可灵活编程,没准还省费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题目有意思,用数字方法实现简单又可靠。
用模拟电路也能实现,可靠性不如数字电路。
可以设计一个恒流源,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电流对电容充放电,应该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模拟电路。
4楼的兄弟能画个图吗? 想搭个实物出来试试
适合的时间逻辑芯片不知用哪一种

网友:
模拟电路实现起来很费劲的,原理倒是比较容易想明白,不过做起来难度可就大了,基本原理就是恒流源对电容充放电来实现时间的控制,输出设定值可以用电位器来实现。我画了一个简图。

上图中受控恒流源通过开关来设置是对电容充电还是放电,不过电容充电的最大值是一个固定值,电容放电的最小值就是0,用一个电位器控制恒流源的电流来控制充电时间,从而实现对时间的控制,然后再通过电阻分压,实现输出值的设定。

网友:
这个东西,建议 ARM11:来做

网友:
一般这种东西都用模拟电路来做。我见过很多。不要说模拟电路不可靠。这种电路中模拟电路比数字电路可靠的多,价格也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能详细说说嘛?
倾向模拟

网友:
这是电气传动控制中积分启动器,也叫缓启动器。

但元件参数取舍与性能要求关系很大,即输入输出之间电压和时间关系,还有LZ的图好象还要变速率。

必须描述全面清楚。

这也是一个怪现象,提问题往往只讲其中一部分,不知是提问者本身对问题认识不清呢还是其他。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朋友,详细说说
听口气,好像蛮老道的,别是空手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