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MS外置编**存储器式轮胎定位技术的电路实现

楼主:
TPMS技术及轮胎定位原理
  汽车轮胎压力监测系统(TPMS)主要用于在汽车行驶时,适时地对轮胎气压进行自动监测,对轮胎漏气造成低胎压和高温高胎压爆胎进行预警,确保行车安全。
  TPMS中的轮胎定位是指系统接受轮胎发射模块发出的信号,并识别、判定出是哪个轮胎的过程。
轮胎重新定位问题的提出
  汽车因为前后左右车轮负荷不均、前轮负责转向和前后轴悬挂角度不同等原因,通常各轮胎磨损程度和位置也不同。为了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达到四个轮胎同步均匀磨损的效果,这就需要定期进行轮胎换位。

  在轮胎换位的过程中,相应的发射检测模块也会换位。这就导致了原先存储在接收显示模块MCU中的ID**与轮胎对应识别关系信息不再适用于换胎后的轮胎位置,即显示屏上的轮胎压力和温度信息和轮胎的对应关系产生错误。
  如果调换新的轮胎或者某一轮胎的发射检测模块损坏,用户需要更换该模块时。新模块的ID**与损坏的发射检测模块不同。原先存储在接收显示模块MCU中的ID**与轮胎对应身份识别关系信息不再适用于更换模块后的ID**,接收显示模块会将更换的模块的信息丢弃,显示屏上将无法显示新模块发出的压力和温度信息。
  这样在轮胎换位或调换轮胎时就存在一个轮胎重新定位的问题。
现有TPMS采用的轮胎定位技术
  目前,解决TPMS轮胎换位和调换轮胎时的重新定位问题常见的有以下四种方式。
1 定编**式
  定编**方式中,接收显示模块MCU中的ID**与轮胎对应定位关系信息在出厂时是固化的,在使用中不可更改。这种方式的不足之处是:安装错位会导致定位混乱;发射模块损坏后,用户必须向原厂商购买与损坏模块编**一致的模块;轮胎换位时发射检测模块必须按照其标记位置重新安装一次。
2 界面输入式
  界面输入式定位技术是将每个发射模块的识别ID**打印在外包装或产品上,但当轮胎换位或发射模块损坏后,就必须将识别ID**用按键输入到接收端进行重新定位。界面输入式的识别ID**长为16或32位,输入流程复杂,容易出现**组输入错误问题。此外,这些按键在本来就仪表众多的车上显得十分突兀。
3 低频唤醒式
  低频唤醒式定位技术是利用低频(LF)信号(125kHz)的近场效应。在该方案中,在每个轮胎附近有个LF天线;TPMS可以通过对应轮胎附近的LF天线发出LF信号,单独触发对应轮胎的发射检测模块,然后由被触发的发射检测模块将身份识别**通过RF发射出来,接收模块通过RF信号得到相应ID,从而自动确定轮胎位置。该定位方式的不足之处是:需要4个LF天线安装在对应的轮胎附近,安装及布线工作量大;LF信号可能会误触发相邻的发射检测模块;汽车上电磁环境复杂,存在各种干扰,会对低频信号造成干扰,导致身份识别失效。

                         图1 外围编**存储器式定位技术原理图

外置编**存储器式轮胎定位技术
  外置编**存储器轮胎定位技术是一种新型的TPMS轮胎定位技术。如图1所示,采用外置编**存储器的TPMS同样由发射检测模块和接收显示模块组成,其特征在于,在接收显示模块接插有插入式编**存储器,每个发射检测模块均有一个固定的ID**,与对应编**存储器的ID**一致。
  轮胎换位或者更换时,只需调换或更换插入式编**存储器。外置编**存储器式轮胎定位技术通过调整显示模块编**存储器中的ID**与每个发射检测模块中的ID**的对应关系,将重新识别身份的问题转换成ID**的换位设置问题,是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案。其插头插入的**作方式简单可靠。通过I/O读入插入式编**存储器电路中的编**,避免了用无线方式读入ID编**,从根本上解决了干扰的问题。

外置编**存储器的电路设计
  图2是TPMS系统的电路实现框图,本文主要对外置插入式编**存储器电路进行阐述,不涉及发射机和显示器本身的电路。外置编**存储器电路的设计包括两部分,一是和主机的连接部分,即连接电路的设计,二是存储器的设计。

图2 TPMS系统电路框图

1 连接电路的设计
  连接电路即将编**存储器电路和主控制器电路连接在一起的接口。由于是在汽车上应用,要考虑接口的可靠性,有如下的几种设计。
(1)插头和插座

图3 移位存储电路

图4 二极管存储矩阵

通过插头和插座的连接接口电路,这种设计的好处是可以使用市场上通用的插座;缺点是尺寸比较大。
(2)卡座
  在PCB上做出镀金接头,即金手指。将PCB通过金手指直接插在插座上,通过金手指和插座连接。这种设计简单,成本低,但是对于振动的抵抗力差,可靠性较低。
(3)SIM卡或IC形式
  将存储电路做在SIM卡中,通过SIM卡或IC卡接口读出存储器中的编**;接口也做在SIM卡中,采用SIM**用的接口设计。优点是可靠性高、体积小,缺点是成本也高。
  在方案实施的过程中,在连接器电路上选择了一种带卡扣锁紧的插头以保证了可靠性。
2 编**存储器的设计
  存储器的形式很多,可分为移位存储器和矩阵存储器两种。目前可以采用分离元件做,也可以采用市面上的成熟电路来制作。汽车电子应用的电路对电磁兼容的要求很高,以下列举几个具体电路。
(1)移位存储器
  如图3所示,写入数据时,每次时钟信号到来,将D1数据移入寄存器,同时所有数据右移一位。读出数据时,每次时钟信号到来,所有数据左移一位,读出D1端口上的值,优点是占用I/O端口少,缺点是读取速度较慢,而且需要时钟的同步,实际上是串行口。
(2)矩阵存储器
  可以用开关、二极管、MOS管、三极管或PLA实现,优点是读取速度快,缺点是占用I/O口多,实际上是并行口。
● 二极管存储矩阵
  如图4所示,二极管存储矩阵实际上是一个二极管编**器,当PTB0~PTB3上的某一根线上是低电平,其余的线是高电平时;可以读出PTB0~PTB3上的值;PTB0~PTB3上有上拉电阻,接点上连接有二极管的为逻辑“0”;没接的为逻辑“1”。当PTB0~PTB3上的4根线依次为低电平时,PTB0~PTB3就可以读出4个4位编**,一起构成一个16位的编**。
● MOS管和三极管存储矩阵

图5 管存储矩阵

如图5所示,MOS管和三极管存储矩阵原理上和二极管存储矩阵是一致的,只是将二极管换成了MOS管和三极管。
  外置编**存储器轮胎定位技术的实现
  每一个发射检测模块对应一个插入式外置编**存储器(ID编**插头),编**插头中的编**电路存储的ID**和对应的发射检测模块中固化在存储器中的ID**相同。
  显示模块上每个轮胎数据显示区域旁有ID识别**编**插座,当有插入式编**存储器插入ID识别**编**插座时,接收机通过定位ID**插座读出插入式编**存储器中的ID**,并将该ID**和对应轮胎数据显示区域建立对应定位关系。
  在每次开机时,接收显示模块读取插在各插座上的插入式外置编**存储器(ID编**插头)中的ID**,然后重新设置存储在接收显示模块MCU中的ID**与轮胎对应定位关系信息,并保存起来。发射模块发射来的对应信息后,接收模块读取其中的ID**后,根据在接收显示模块MCU中的ID**与轮胎对应定位关系信息来判断是哪一个轮胎发出的信号,并将压力和温度信息显示在对应区域。
  用户在使用时,如需轮胎换位,将对应的插入式编**存储器换位便可。当下一次开机后,接收显示模块重新设置存储在其MCU中的ID**与轮胎对应定位关系信息,保证将信息显示在正确的位置。
  若用户发现某一发射机损坏,只需到市场上购买一只发射检测模块套件(插入式外置编**存储器作为附件)。因为发射机中随附一只插入式外置编**存储器,只需将损坏的发射模块的插入式外置编**存储器拔下,重新插上随机新的插入式编**存储器即可。当下一次开机后,接收显示模块重新设置存储在其MCU中的ID**与轮胎对应定位关系信息,保证将新发射检测模块发出的信号显示在正确的位置。

网友:
方案应该可行,但缺少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