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OV7670 LINUX驱动(网上找的)

楼主:
/* A V4L2 driver for OmniVision OV7670 cameras. Copyright 2006 One Laptop Per Child Association, Inc.  Written by Jonathan Corbet with substantial inspiration from Mark
McClelland's ovcamchip code. This file may b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Public License, version 2.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MODULE_AUTHOR("Jonathan Corbet <corbet@lwn.net.");
MODULE_DESCRIPTION("A low-level driver for OmniVision ov7670 sensors");
MODULE_LICENSE("GPL");
/* Basic window sizes.  These probably belong somewhere more globally27 useful  */
#define VGA_WIDTH       640
#define VGA_HEIGHT      480
#define QVGA_WIDTH      320
#define QVGA_HEIGHT     240
#define CIF_WIDTH       352
#define CIF_HEIGHT      288
#define QCIF_WIDTH      176
#define QCIF_HEIGHT     144
/*The 7670 sits on i2c with ID 0x42 */
#define OV7670_I2C_ADDR 0x42
/* Registers */
#define REG_GAIN        0x00    /* Gain lower 8 bits (rest in vref) */
#define REG_BLUE        0x01    /* blue gain */
#define REG_RED         0x02    /* red gain */
#define REG_VREF        0x03    /* Pieces of GAIN, VSTART, VSTOP */
#define REG_COM1        0x04    /* Control 1 */
#define COM1_CCIR656    0x40   /* CCIR656 enable */
#define REG_BAVE        0x05    /* U/B Average level */
#define REG_GbAVE       0x06    /* Y/Gb Average level */
#define REG_AECHH       0x07    /* AEC MS 5 bits */
#define REG_RAVE        0x08    /* V/R Average level */
#define REG_COM2        0x09    /* Control 2 */
#define COM2_SSLEEP     0x10    /* Soft sleep mode */
#define REG_PID         0x0a    /* Product ID MSB */
#define REG_VER         0x0b    /* Product ID LSB */
#define REG_COM3        0x0c    /* Control 3 */
#define COM3_SWAP       0x40    /* Byte swap */
#define COM3_SCALEEN    0x08    /* Enable scaling */
#define COM3_DCWEN      0x04    /* Enable downsamp/crop/window */
#define REG_COM4        0x0d      /* Control 4 */
#define REG_COM5        0x0e      /* All "reserved" */
#define REG_COM6        0x0f      /* Control 6 */
#define REG_AECH        0x10 /* More bits of AEC value */
#define REG_CLKRC       0x11    /* Clocl control */
#define CLK_EXT         0x40    /* Use external clock directly */
#define CLK_SCALE       0x3f    /* Mask for internal clock scale */
#define REG_COM7        0x12    /* Control 7 */
#define COM7_RESET      0x80    /* Register reset */
#define COM7_FMT_MASK   0x38
#define COM7_FMT_VGA    0x00
#define COM7_FMT_CIF    0x20    /* CIF format */
#define COM7_FMT_QVGA   0x10    /* QVGA format */
#define COM7_FMT_QCIF   0x08    /* QCIF format */
#define COM7_RGB        0x04    /* bits 0 and 2 - RGB format */
#define COM7_YUV        0x00    /* YUV */
#define COM7_BAYER      0x01    /* Bayer format */
#define COM7_PBAYER     0x05    /* "Processed bayer" */
#define REG_COM8        0x13    /* Control 8 */
#define COM8_FASTAEC    0x80  /* Enable fast AGC/AEC */
#define COM8_AECSTEP    0x40    /* Unlimited AEC step size */
#define   COM8_BFILT      0x20   /* Band filter enable */
#define   COM8_AGC        0x04   /* Auto gain enable */
#define   COM8_AWB        0x02 /* White balance enable */
#define   COM8_AEC        0x01 /* Auto exposure enable */
#define   REG_COM9        0x14    /* Control 9  - gain ceiling */
#define   REG_COM10       0x15    /* Control 10 */
#define   COM10_HSYNC     0x40    /* HSYNC instead of HREF */
#define   COM10_PCLK_HB   0x20    /* Suppress PCLK on horiz blank */
#define   COM10_HREF_REV  0x08    /* Reverse HREF */
#define   COM10_VS_LEAD   0x04    /* VSYNC on clock leading edge */
#define   COM10_VS_NEG    0x02    /* VSYNC negative */
#define   COM10_HS_NEG    0x01    /* HSYNC negative */
#define REG_HSTART      0x17 /* Horiz start high bits */
#define REG_HSTOP       0x18 /* Horiz stop high bits */
#define REG_VSTART      0x19 /* Vert start high bits */
#define REG_VSTOP       0x1a /* Vert stop high bits */
#define REG_PSHFT       0x1b /* Pixel delay after HREF */
#define REG_MIDH        0x1c    /* Manuf. ID high */
#define REG_MIDL        0x1d    /* Manuf. ID low */
#define REG_MVFP        0x1e    /* Mirror / vflip */
#define   MVFP_MIRROR     0x20    /* Mirror image */
#define   MVFP_FLIP       0x10    /* Vertical flip */
#define REG_AEW         0x24    /* AGC upper limit */
#define REG_AEB         0x25    /* AGC lower limit */
#define REG_VPT         0x26    /* AGC/AEC fast mode op region */
#define REG_HSYST       0x30    /* HSYNC rising edge delay */
#define REG_HSYEN       0x31    /* HSYNC falling edge delay */
#define REG_HREF        0x32      /* HREF pieces */
#define REG_TSLB        0x3a      /* lots of stuff */
#define   TSLB_YLAST      0x04    /* UYVY or VYUY - see com13 */
#define REG_COM11       0x3b      /* Control 11 */
#define   COM11_NIGHT     0x80    /* NIght mode enable */
#define   COM11_NMFR      0x60 /*Two bit NM frame rate */
#define   COM11_HZAUTO    0x10  /*Auto detect 50/60 Hz */
#define   COM11_50HZ      0x08    /* Manual 50Hz select*/
#define   COM11_EXP       0x02
#define REG_COM12       0x3c       /* Control 12 */
#define   COM12_HREF      0x80    /* HREF always */
#define REG_COM13       0x3d    /* Control 13 */
#define   COM13_GAMMA     0x80    /* Gamma enable */
#define   COM13_UVSAT     0x40    /* UV saturation auto adjustment */
#define   COM13_UVSWAP    0x01    /* V before U-w/TSLB */
#define REG_COM14       0x3e      /* Control 14 */
#define   COM14_DCWEN   0x10  /* DCW/PCLK-scale enable */
#define REG_EDGE        0x3f /* Edge enhancement factor */
#define REG_COM15       0x40      /* Control 15 */
#define   COM15_R10F0     0x00  /* Data range 10 to F0 */
#define   COM15_R01FE     0x80    /*  01 to FE */
#define   COM15_R00FF     0xc0    /*  00 to FF */
#define   COM15_RGB565    0x10    /* RGB565 output */
#define   COM15_RGB555    0x30    /* RGB555 output */
#define REG_COM16       0x41      /* Control 16 */
#define   COM16_AWBGAIN   0x08    /* AWB gain enable */
#define REG_COM17       0x42      /* Control 17 */
#define   COM17_AECWIN    0xc0    /* AEC window - must match COM4 */
#define   COM17_CBAR      0x08    /* DSP Color bar */
#define REG_BRIGHT      0x55    /* Brightness */
#define REG_CONTRAS     0x56    /* Contrast control */
#define REG_GFIX        0x69    /* Fix gain control */
#define REG_RGB444      0x8c   /* RGB 444 control */
#define   R444_ENABLE     0x02 /* Turn on RGB444, overrides 5x5 */
#define   R444_RGBX     0x01  /* Empty nibble at end */
#define REG_HAECC1      0x9f /* Hist AEC/AGC control 1 */
#define REG_HAECC2      0xa0 /* Hist AEC/AGC control 2 */
#define REG_BD50MAX     0xa5 /* 50hz banding step limit */
#define REG_HAECC3      0xa6 /* Hist AEC/AGC control 3 */
#define REG_HAECC4      0xa7 /* Hist AEC/AGC control 4 */
#define REG_HAECC5      0xa8 /* Hist AEC/AGC control 5 */
#define REG_HAECC6      0xa9 /* Hist AEC/AGC control 6 */
#define REG_HAECC7      0xaa /* Hist AEC/AGC control 7 */
#define REG_BD60MAX     0xab    /* 60hz banding step limit */
/*------------------------------------------------------
The default register settings, as obtained from OmniVision.  Thereis really no making sense of most of these - lots of "reserved" values and such. These settings give VGA YUYV. -------------------------------------------------*/
struct regval_list {
        unsigned char reg_num;
        unsigned char value;
};
static struct regval_list ov7670_default_regs[] = {
        {  REG_COM7, COM7_RESET },
/*------------------------------------------------
Clock scale: 3 = 15fps;2 = 20fps;1 = 30fps.        -------------------------------------------------*/
        { REG_CLKRC, 0x1 }, /* OV: clock scale (15 fps) */
        { REG_TSLB,  0x04 },    /* OV */
        { REG_COM7, 0 },        /* VGA */
/*-----------------------------------------------------
Set the hardware window.  These values from OV don't entirely make sense - hstop is less than hstart.  But they work..
-----------------------------------------------------*/
        { REG_HSTART, 0x13 },   { REG_HSTOP, 0x01 },
        { REG_HREF, 0xb6 },     { REG_VSTART, 0x02 },
        { REG_VSTOP, 0x7a },    { REG_VREF, 0x0a },
        { REG_COM3, 0 },        { REG_COM14, 0 },
        /* Mystery scaling numbers */
        { 0x70, 0x3a },         { 0x71, 0x35 },
        { 0x72, 0x11 },         { 0x73, 0xf0 },
        { 0xa2, 0x02 },         { REG_COM10, 0x0 },
        /* Gamma curve values */
        { 0x7a, 0x20 },         { 0x7b, 0x10 },
        { 0x7c, 0x1e },         { 0x7d, 0x35 },
        { 0x7e, 0x5a },         { 0x7f, 0x69 },
        { 0x80, 0x76 },         { 0x81, 0x80 },
        { 0x82, 0x88 },         { 0x83, 0x8f },
        { 0x84, 0x96 },         { 0x85, 0xa3 },
        { 0x86, 0xaf },         { 0x87, 0xc4 },
        { 0x88, 0xd7 },         { 0x89, 0xe8 },
/*------------------------------------------------------
AGC and AEC parameters.  Note we start by disabling those features,then turn them only after tweaking the values. ----------------------------------------------------*/
        { REG_COM8, COM8_FASTAEC | COM8_AECSTEP | COM8_BFILT },
        { REG_GAIN, 0 },        { REG_AECH, 0 },
        { REG_COM4, 0x40 }, /* magic reserved bit */
        { REG_COM9, 0x18 }, /*4x gain + magic rsvd bit */
        { REG_BD50MAX, 0x05 },  { REG_BD60MAX, 0x07 },
        { REG_AEW, 0x95 },      { REG_AEB, 0x33 },
        { REG_VPT, 0xe3 },      { REG_HAECC1, 0x78 },
        { REG_HAECC2, 0x68 },   { 0xa1, 0x03 }, /* magic */
        { REG_HAECC3, 0xd8 },   { REG_HAECC4, 0xd8 },
        { REG_HAECC5, 0xf0 },   { REG_HAECC6, 0x90 },
        { REG_HAECC7, 0x94 },
        { REG_COM8, COM8_FASTAEC|COM8_AECSTEP|COM8_BFILT|COM8_AGC|COM8_AEC },
/* Almost all of these are magic "reserved" values.  */
        { REG_COM5, 0x61 },     { REG_COM6, 0x4b },
        { 0x16, 0x02 },         { REG_MVFP, 0x07|MVFP_MIRROR },
        { 0x21, 0x02 },         { 0x22, 0x91 },
        { 0x29, 0x07 },         { 0x33, 0x0b },
        { 0x35, 0x0b },         { 0x37, 0x1d },
        { 0x38, 0x71 },         { 0x39, 0x2a },
        { REG_COM12, 0x78 },    { 0x4d, 0x40 },
        { 0x4e, 0x20 },         { REG_GFIX, 0 },
        { 0x6b, 0x4a },         { 0x74, 0x10 },
        { 0x8d, 0x4f },         { 0x8e, 0 },
        { 0x8f, 0 },            { 0x90, 0 },
        { 0x91, 0 },            { 0x96, 0 },
        { 0x9a, 0 },            { 0xb0, 0x84 },
        { 0xb1, 0x0c },         { 0xb2, 0x0e },
        { 0xb3, 0x82 },         { 0xb8, 0x0a },
/* More reserved magic, some of which tweaks white balance */
        { 0x43, 0x0a },         { 0x44, 0xf0 },
        { 0x45, 0x34 },         { 0x46, 0x58 },
        { 0x47, 0x28 },         { 0x48, 0x3a },
        { 0x59, 0x88 },         { 0x5a, 0x88 },
        { 0x5b, 0x44 },         { 0x5c, 0x67 },
        { 0x5d, 0x49 },         { 0x5e, 0x0e },
        { 0x6c, 0x0a },         { 0x6d, 0x55 },
        { 0x6e, 0x11 },         { 0x6f, 0x9f }, /* "9e for advance AWB" */
        { 0x6a, 0x40 },         { REG_BLUE, 0x40 },
        { REG_RED, 0x60 },
        { REG_COM8, COM8_FASTAEC|COM8_AECSTEP|COM8_BFILT|COM8_AGC|COM8_AEC|COM8_AWB },
/* Matrix coefficients */
        { 0x4f, 0x80 },         { 0x50, 0x80 },
        { 0x51, 0 },            { 0x52, 0x22 },
        { 0x53, 0x5e },         { 0x54, 0x80 },
        { 0x58, 0x9e },
        { REG_COM16, COM16_AWBGAIN },   { REG_EDGE, 0 },
        { 0x75, 0x05 },         { 0x76, 0xe1 },
        { 0x4c, 0 },            { 0x77, 0x01 },
        { REG_COM13, 0xc3 },    { 0x4b, 0x09 },
        { 0xc9, 0x60 },         { REG_COM16, 0x38 },
        { 0x56, 0x40 },
        { 0x34, 0x11 },         { REG_COM11, COM11_EXP },
        { 0xa4, 0x88 },         { 0x96, 0 },
        { 0x97, 0x30 },         { 0x98, 0x20 },
        { 0x99, 0x30 },         { 0x9a, 0x84 },
        { 0x9b, 0x29 },         { 0x9c, 0x03 },
        { 0x9d, 0x4c },         { 0x9e, 0x3f },
        { 0x78, 0x04 },
/*-------------------------------------------------------
Extra-weird stuff.  Some sort of multiplexor register
-------------------------------------------------------*/
        { 0x79, 0x01 },         { 0xc8, 0xf0 },
        { 0x79, 0x0f },         { 0xc8, 0x00 },
        { 0x79, 0x10 },         { 0xc8, 0x7e },
        { 0x79, 0x0a },         { 0xc8, 0x80 },
        { 0x79, 0x0b },         { 0xc8, 0x01 },
        { 0x79, 0x0c },         { 0xc8, 0x0f },
        { 0x79, 0x0d },         { 0xc8, 0x20 },
        { 0x79, 0x09 },         { 0xc8, 0x80 },
        { 0x79, 0x02 },         { 0xc8, 0xc0 },
        { 0x79, 0x03 },         { 0xc8, 0x40 },
        { 0x79, 0x05 },         { 0xc8, 0x30 },
        { 0x79, 0x26 },
/* Not sure if these should be here */
        { 0xf1, 0x10 },         { 0x0f, 0x1d },
        { 0x0f, 0x1f },
        { 0xff, 0xff }, /* END MARKER */
};
/*------------------------------------------------------ Here we'll try to encapsulate the changes for just the output video format.RGB656 and YUV422 come from OV; RGB444 is homebrewed. IMPORTANT RULE: the first entry must be for COM7, see ov7670_s_fmt for why.
------------------------------------------------------*/
static struct regval_list ov7670_fmt_yuv422[] = {
        { REG_COM7, 0x0 },  /* Selects YUV mode */
        { REG_RGB444, 0 },  /* No RGB444 please */
        { REG_COM1, 0 },
        { REG_COM15, COM15_R00FF },
        { REG_COM9, 0x18 }, /* 4x gain ceiling; 0x8 is reserved bit */
        { 0x4f, 0x80 },      /* "matrix coefficient 1" */
        { 0x50, 0x80 },      /* "matrix coefficient 2" */
        { 0x52, 0x22 },      /* "matrix coefficient 4" */
        { 0x53, 0x5e },      /* "matrix coefficient 5" */
        { 0x54, 0x80 },      /* "matrix coefficient 6" */
        { REG_COM13, COM13_GAMMA|COM13_UVSAT },
        { 0xff, 0xff },
};
static struct regval_list ov7670_fmt_rgb565[] = {
        { REG_COM7, COM7_RGB }, /* Selects RGB mode */
        { REG_RGB444, 0 },      /* No RGB444 please */
        { REG_COM1, 0x0 },
        { REG_COM15, COM15_RGB565 },
        { REG_COM9, 0x38 },  /* 16x gain ceiling; 0x8 is reserved bit */
        { 0x50, 0xb3 },
        { 0x52, 0x3d },      /* "matrix coefficient 4" */
        { 0x53, 0xa7 },      /* "matrix coefficient 5" */
        { 0x54, 0xe4 },      /* "matrix coefficient 6" */
        { REG_COM13, COM13_GAMMA|COM13_UVSAT },
        { 0xff, 0xff },
};
static struct regval_list ov7670_fmt_rgb444[] = {
        { REG_COM7, COM7_RGB }, /* Selects RGB mode */
        { REG_RGB444, R444_ENABLE },    /* Enable xxxxrrrr ggggbbbb */
        { REG_COM1, 0x40 },     /* Magic reserved bit */
        { REG_COM15, COM15_R01FE|COM15_RGB565 }, /* Data range needed? */
        { REG_COM9, 0x38 },     /* 16x gain ceiling; 0x8 is reserved bit */
        { 0x4f, 0xb3 },      /* "matrix coefficient 1" */
        { 0x50, 0xb3 },      /* "matrix coefficient 2" */
        { 0x52, 0x3d },      /* "matrix coefficient 4" */
        { 0x53, 0xa7 },      /* "matrix coefficient 5" */
        { 0x54, 0xe4 },      /* "matrix coefficient 6" */
        { REG_COM13, COM13_GAMMA|COM13_UVSAT|0x2 },  /* Magic rsvd bit */
        { 0xff, 0xff },
};
/* Low-level register I/O.*/
static int ov7670_read(struct i2c_client *c, 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value)
{
        int ret;
        ret = i2c_smbus_read_byte_data(c, reg);
        if (ret > 0)
                *value = (unsigned char) ret;
        return ret;
}
static int ov7670_write(struct i2c_client *c, 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value)
{
        return i2c_smbus_write_byte_data(c, reg, value);
}
/*-------------------------------------------------------Write a list of register settings; ff/ff stops the process.---------------------------------------------------- */
static int ov7670_write_array(struct i2c_client *c, struct regval_list *vals)
{
   while (vals->reg_num != 0xff || vals->value != 0xff)
{
   int ret = ov7670_write(c, vals->reg_num, vals->value);
   if (ret < 0)
               return ret;
               vals++;
}
    return 0;
}
/* Stuff that knows about the sensor. */
static void ov7670_reset(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ov7670_write(client, REG_COM7, COM7_RESET);
    msleep(1);
}
static int ov7670_init(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return ov7670_write_array(client, ov7670_default_regs);
}
static int ov7670_detect(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unsigned char v;
        int ret;
        ret = ov7670_init(client);
        if (ret < 0)
                return ret;
        ret = ov7670_read(client, REG_MIDH, &v);
        if (ret < 0)
                return ret;
        if (v != 0x7f) /* OV manuf. id. */
                return -ENODEV;
        ret = ov7670_read(client, REG_MIDL, &v);
        if (ret < 0)
                return ret;
        if (v != 0xa2)
                return -ENODEV;
/*------------------------------------------------------ OK, we know we have an OmniVision chip...but which one? -------------------------------------------------------*/
        ret = ov7670_read(client, REG_PID, &v);
        if (ret < 0)
                return ret;
        if (v != 0x76)  /* PID + VER = 0x76 / 0x73 */
                return -ENODEV;
        ret = ov7670_read(client, REG_VER, &v);
        if (ret < 0)
                return ret;
        if (v != 0x73)  /* PID + VER = 0x76 / 0x73 */
                return -ENODEV;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ov7670_format_struct {
        __u8 *desc;
        __u32 pixelformat;
        struct regval_list *regs;
} ov7670_formats[] = {
        {
                .desc           = "YUYV 4:2:2",
                .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YUYV,
                .regs           = ov7670_fmt_yuv422,
        },
        {
                .desc           = "RGB 444",
                .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RGB444,
                .regs           = ov7670_fmt_rgb444,
        },
        {
                .desc           = "RGB 565",
                .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RGB565,
                .regs           = ov7670_fmt_rgb565,
        },
/*------------------------------------------------------ Pretend we do RGB32.  This is here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upper layer will reformat RGB444 appropriately.The entire purpose for this thing's existence is to enable easy display of RGB444 for debugging purposes. It will come out soon.
-------------------------------------------------------*/
      {
                .desc           = "RGB32 (faked)",
                .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RGB32,
                .regs           = ov7670_fmt_rgb444,
        },
};
#define N_OV7670_FMTS (sizeof(ov7670_formats)/sizeof(ov7670_formats[0]))
/* All formats we support are 2 bytes/pixel.  */
#define BYTES_PER_PIXEL 2
/* Then there is the issue of window sizes.  Try to capture the info here. */
static struct ov7670_win_size {
        int     width;
        int     height;
        unsigned char com7_bit;
        int     hstart;         /* Start/stop values for the camera.  Note */
        int     hstop;          /* that they do not always make complete */
        int     vstart;         /* sense to humans, but evidently the sensor */
        int     vstop;          /* will do the right thing... */
/* h/vref stuff */
} ov7670_win_sizes[] = {
        /* VGA */
        {
                .width          = VGA_WIDTH,
                .height         = VGA_HEIGHT,
                .com7_bit       = COM7_FMT_VGA,
                .hstart         = 158,   /* These values from */
                .hstop          =  14,   /* Omnivision */
                .vstart         =  10,
                .vstop          = 490,
        },
        /* CIF */
       {
                .width          = CIF_WIDTH,
                .height         = CIF_HEIGHT,
                .com7_bit       = COM7_FMT_CIF,
                .hstart         = 170,          /* Empirically determined */
                .hstop          =  90,
                .vstart         =  14,
                .vstop          = 494,
       },
        /* QVGA */
        {
                .width          = QVGA_WIDTH,
                .height         = QVGA_HEIGHT,
                .com7_bit       = COM7_FMT_QVGA,
                .hstart         = 164,   /* Empirically determined */
                .hstop          =  20,
                .vstart         =  14,
                .vstop          = 494,
          },
};
#define N_WIN_SIZES (sizeof(ov7670_win_sizes)/sizeof(ov7670_win_sizes[0]))
/*Store a set of start/stop values into the camera. */
static int ov7670_set_hw(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int hstart, int hstop, int vstart, int vstop)
{
        int ret;
        unsigned char v;
/*-------------------------------------------------------Horizontal: 11 bits, top 8 live in hstart and hstop.  Bottom 3 ofhstart are in href[2:0], bottom 3 of hstop in href[5:3].  There is a mystery "edge offset" value in the top two bits of href.
-------------------------------------------------------*/
        ret =  ov7670_write(client, REG_HSTART, (hstart >> 3) & 0xff);
        ret += ov7670_write(client, REG_HSTOP, (hstop >> 3) & 0xff);
        ret += ov7670_read(client, REG_HREF, &v);
        v = (v & 0xc0) | ((hstop & 0x7) << 3) | (hstart & 0x7);
        ret += ov7670_write(client, REG_HREF, v);
/* Vertical: similar arrangement, but only 10 bits. */
        ret += ov7670_write(client, REG_VSTART, (vstart >> 2) & 0xff);
        ret += ov7670_write(client, REG_VSTOP, (vstop >> 2) & 0xff);
        ret += ov7670_read(client, REG_VREF, &v);
        v = (v & 0xf0) | ((vstop & 0x3) << 2) | (vstart & 0x3);
        msleep(10);
        ret += ov7670_write(client, REG_VREF, v);
        return ret;
}
static int ov7670_enum_fmt(struct i2c_client *c, struct v4l2_fmtdesc *fmt)
{
        struct ov7670_format_struct *ofmt;
        if (fmt->index >= N_OV7670_FMTS)
                return -EINVAL;
        ofmt = ov7670_formats + fmt->index;
        fmt->flags = 0;
        strcpy(fmt->description, ofmt->desc);
        fmt->pixelformat = ofmt->pixelformat;
        return 0;
}
static int ov7670_try_fmt(struct i2c_client *c, struct v4l2_format *fmt,struct ov7670_format_struct **ret_fmt, struct ov7670_win_size **ret_wsize)
{
        int index;
        struct ov7670_win_size *wsize;
        struct v4l2_pix_format *pix = &fmt->fmt.pix;
        for (index = 0; index < N_OV7670_FMTS; index++)
                if (ov7670_formats[index].pixelformat == pix->pixelformat)
              break;
        if (index >= N_OV7670_FMTS)
                return -EINVAL;
        if (ret_fmt != NULL)
                *ret_fmt = ov7670_formats + index;
/* Fields: the OV devices claim to be progressive  */
        if (pix->field == V4L2_FIELD_ANY)
                pix->field = V4L2_FIELD_NONE;
        else if (pix->field != V4L2_FIELD_NONE)
                return -EINVAL;
/*----------------------------------------------------- Round requested image size down to the nearest we support, but not below the smallest.
------------------------------------------------------*/
        for (wsize = ov7670_win_sizes; wsize < ov7670_win_sizes + N_WIN_SIZES;
             wsize++)
                if (pix->width >= wsize->width && pix->height >= wsize->height)
                        break;
        if (wsize > ov7670_win_sizes + N_WIN_SIZES)
                wsize--;   /* Take the smallest one */
        if (ret_wsize != NULL)
                *ret_wsize = wsize;
/* Note the size we'll actually handle.       */
        pix->width = wsize->width;
        pix->height = wsize->height;
        pix->bytesperline = pix->width*BYTES_PER_PIXEL;
        if (pix->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RGB32)
                pix->bytesperline *= 2;
        pix->sizeimage = pix->height*pix->bytesperline;
        return 0;
}
/* Set a format. */
static int ov7670_s_fmt(struct i2c_client *c, struct v4l2_format *fmt)
{
        int ret;
        struct ov7670_format_struct *ovfmt;
        struct ov7670_win_size *wsize;
        unsigned char com7;
        ret = ov7670_try_fmt(c, fmt, &ovfmt, &wsize);
        if (ret)
                return ret;
/*------------------------------------------------------- COM7 is a pain in the ass, it doesn't like to be read then quickly written afterward. But we have everything we needto set it absolutely here, as long as the format-specific register sets list it first.
-------------------------------------------------------*/
        com7 = ovfmt->regs[0].value;
        com7 |= wsize->com7_bit;
        ov7670_write(c, REG_COM7, com7);
/* -----------------------------------------------------
Now write the rest of the array. Also store start/stops
-------------------------------------------------------*/
        ov7670_write_array(c, ovfmt->regs + 1);
        ov7670_set_hw(c, wsize->hstart, wsize->hstop, wsize->vstart, wsize->vstop);
        return 0;
}
/*-------------------------------------------------------Code for dealing with controls. Some weird registers seem to store values in a sign/magnitude format!
-------------------------------------------------------*/
static unsigned char ov7670_sm_to_abs(unsigned char v)
{
        if ((v & 0x80) == 0)
                return v + 128;
        else
                return 128 - (v & 0x7f);
}
static unsigned char ov7670_abs_to_sm(unsigned char v)
{
        if (v > 127)
                return v & 0x7f;
        else
                return (128 - v) | 0x80;
}
static int ov7670_t_brightness(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com8;
        int ret;
        ov7670_read(client, REG_COM8, &com8);
        com8 &= ~COM8_AEC;
        ov7670_write(client, REG_COM8, com8);
        value = ov7670_abs_to_sm(value);
        ret = ov7670_write(client, REG_BRIGHT, value);
        return ret;
}
static int ov7670_q_brightness(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unsigned char *value)
{
        int ret;
        ret = ov7670_read(client, REG_BRIGHT, value);
        *value = ov7670_sm_to_abs(*value);
        return ret;
}
static int ov7670_t_contrast(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unsigned char value)
{
        return ov7670_write(client, REG_CONTRAS, value);
}
static int ov7670_q_contrast(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unsigned char *value)
{
        return ov7670_read(client, REG_CONTRAS, value);
}
static int ov7670_q_hflip(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unsigned char *value)
{
        int ret;
        unsigned char v;
        ret = ov7670_read(client, REG_MVFP, &v);
        *value = (v & MVFP_MIRROR) == MVFP_MIRROR;
        return ret;
}
static int ov7670_t_hflip(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v;
        int ret;
        ret = ov7670_read(client, REG_MVFP, &v);
        if (value)
                v |= MVFP_MIRROR;
       else
                v &= ~MVFP_MIRROR;
        msleep(10);  /* FIXME */
        ret += ov7670_write(client, REG_MVFP, v);
        return ret;
}
static int ov7670_q_vflip(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unsigned char *value)
{
        int ret;
        unsigned char v;
        ret = ov7670_read(client, REG_MVFP, &v);
        *value = (v & MVFP_FLIP) == MVFP_FLIP;
        return ret;
}
static int ov7670_t_vflip(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v;
        int ret;
        ret = ov7670_read(client, REG_MVFP, &v);
        if (value)
                v |= MVFP_FLIP;
       else
                v &= ~MVFP_FLIP;
        msleep(10);  /* FIXME */
        ret += ov7670_write(client, REG_MVFP, v);
        return ret;
}
static struct ov7670_control {
        struct v4l2_queryctrl qc;
        int (*query)(struct i2c_client *c, unsigned char *value);
        int (*tweak)(struct i2c_client *c, unsigned char value);
} ov7670_controls[] =
{
        {
                .qc = {
                        .id = V4L2_CID_BRIGHTNESS,
                        .type = V4L2_CTRL_TYPE_INTEGER,
                        .name = "Brightness",
                        .minimum = 0,
                        .maximum = 255,
                        .step = 1,
                        .default_value = 0x80,
                        .flags = V4L2_CTRL_FLAG_SLIDER
                },
                .tweak = ov7670_t_brightness,
                .query = ov7670_q_brightness,
      },
        {
                .qc = {
                        .id = V4L2_CID_CONTRAST,
                        .type = V4L2_CTRL_TYPE_INTEGER,
                        .name = "Contrast",
                        .minimum = 0,
                        .maximum = 127,
                          .step = 1,
                        .default_value = 0x40,   /* XXX ov7670 spec */
                        .flags = V4L2_CTRL_FLAG_SLIDER
                },
                .tweak = ov7670_t_contrast,
                .query = ov7670_q_contrast,
       },
        {
                .qc = {
                        .id = V4L2_CID_VFLIP,
                        .type = V4L2_CTRL_TYPE_BOOLEAN,
                        .name = "Vertical flip",
                        .minimum = 0,
                        .maximum = 1,
                        .step = 1,
                        .default_value = 0,
                },
                .tweak = ov7670_t_vflip,
                .query = ov7670_q_vflip,
        },
        {
                .qc = {
                        .id = V4L2_CID_HFLIP,
                        .type = V4L2_CTRL_TYPE_BOOLEAN,
                        .name = "Horizontal mirror",
                        .minimum = 0,
                        .maximum = 1,
                        .step = 1,
                        .default_value = 0,
                },
                .tweak = ov7670_t_hflip,
                .query = ov7670_q_hflip,
       },
};
#define N_CONTROLS (sizeof(ov7670_controls)/sizeof(ov7670_controls[0]))
static struct ov7670_control *ov7670_find_control(__u32 id)
{
   int i;
        for (i = 0; i < N_CONTROLS; i++)
                if (ov7670_controls.qc.id == id)
                        return ov7670_controls + i;
        return NULL;
}
static int ov7670_queryctrl(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struct v4l2_queryctrl *qc)
{
        struct ov7670_control *ctrl = ov7670_find_control(qc->id);
        if (ctrl == NULL)
                return -EINVAL;
        *qc = ctrl->qc;
        return 0;
}
static int ov7670_g_ctrl(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struct v4l2_control *ctrl)
{
        struct ov7670_control *octrl = ov7670_find_control(ctrl->id);
        int ret;
        unsigned char v;
        if (octrl == NULL)
                return -EINVAL;
        ret = octrl->query(client, &v);
        if (ret >= 0) {
                ctrl->value = v;
                return 0;
        }
        return ret;
}
static int ov7670_s_ctrl(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struct v4l2_control *ctrl)
{
        struct ov7670_control *octrl = ov7670_find_control(ctrl->id);
        if (octrl == NULL)
                return -EINVAL;
        return octrl->tweak(client, ctrl->value);
}
/*  Basic i2c stuff. */
static struct i2c_driver ov7670_driver;
static int ov7670_attach(struct i2c_adapter *adapter)
{
        int ret;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printk(KERN_ERR "ov7670 attach, id = %d\n", adapter->id);
     /* For now: only deal with adapters we recognize.*/
        if (adapter->id != I2C_HW_SMBUS_CAFE)
                return -ENODEV;
        printk(KERN_ERR "ov7670 accepting\n");
        client = kzalloc(sizeof (struct i2c_client), GFP_KERNEL);
        if (! client)
                return -ENOMEM;
        client->adapter = adapter;
        client->addr = OV7670_I2C_ADDR;
        client->driver = &ov7670_driver,
        strcpy(client->name, "OV7670");
  /* Do we need clientdata?  Make sure it's an ov76  */
        ret = ov7670_detect(client);
        printk(KERN_ERR "detect result is %d\n", ret);
        if (ret)
                goto out_free;
        i2c_attach_client(client);
        return 0;
  out_free:
        kfree(client);
        return ret;
}
static int ov7670_detach(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i2c_detach_client(client);
        kfree(client);
        return 0;
}
static int ov7670_command(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unsigned int cmd, void *arg)
{
        switch (cmd) {
        case VIDIOC_INT_G_CHIP_IDENT:
                * (enum v4l2_chip_ident *) arg = V4L2_IDENT_OV7670;
                return 0;
        case VIDIOC_INT_RESET:
                ov7670_reset(client);
                return 0;
        case VIDIOC_INT_INIT:
                return ov7670_init(client);
        case VIDIOC_ENUM_FMT:
                return ov7670_enum_fmt(client, (struct v4l2_fmtdesc *) arg);
        case VIDIOC_TRY_FMT:
                return ov7670_try_fmt(client, (struct v4l2_format *) arg, NULL, NULL);
        case VIDIOC_S_FMT:
                return ov7670_s_fmt(client, (struct v4l2_format *) arg);
        case VIDIOC_QUERYCTRL:
                return ov7670_queryctrl(client, (struct v4l2_queryctrl *) arg);
        case VIDIOC_S_CTRL:
                return ov7670_s_ctrl(client, (struct v4l2_control *) arg);
        case VIDIOC_G_CTRL:
                return ov7670_g_ctrl(client, (struct v4l2_control *) arg);
        /* Todo:  g/s_parminitialization */
     }
        return -EINVAL;
}
static struct i2c_driver ov7670_driver = {
        .driver = {
                .name = "ov7670",
       },
        .id             = I2C_DRIVERID_OV7670,
        .class          = I2C_CLASS_CAM_DIGITAL,
        .attach_adapter = ov7670_attach,
        .detach_client  = ov7670_detach,
        .command        = ov7670_command,
};/* Module initialization */
static int __init ov7670_mod_init(void)
{
        printk(KERN_NOTICE "OmniVision ov7670 sensor driver, at your service\n");
        return i2c_add_driver(&ov7670_driver);
}
static void __exit ov7670_mod_exit(void)
{
        i2c_del_driver(&ov7670_driver);
}
module_init(ov7670_mod_init);
module_exit(ov7670_mod_ex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