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dr tek3031充电电路维修小记

楼主:
一般我之所以记下来的维修,都是给自己印象中比较深。或者说,自己在维修当中感觉有点难度的维修。

辽宁一个客户反映问题的为,机器无法充电,只能用电池端来供电。实际的情况是,电池也没有了,客户,直接用电源适配器接到了电池的两端来用,比较幸运,机器这期间也没有出问题是。仍然在正常使用。

开机加电,电流表显示电流过大,初步判断有短路的地方,这种情况下用用适配器直接无法开机,也就不奇怪了,适配器肯定保护了,直接就无输出了。另外的一个判断就是,这是一个硬故障,不是太大的问题,应该比较容易解决。

顺着电源跑电路。应该测量原件都测量了,只有两个件比较异常,测量没有问题,知道

是由于其它元件出的问题才导致这二个元件异常。又向下寻找。应该测量的全部测量了,甚至把相关元件断开来测量,仍然没有发现问题。最后不得已,怀疑上了一个变压器,在实际的维修当中,变压器出问题的概率是相当的低,一般不会出问题的,另外从外观来看,没有什么异常,通过测量和采用其它的方法,最后还是怀疑是它的问题。当时价格也已经给客户说好了,如果不修肯定也不合适。但假如真是这个元件出的问题的话,这种元件是买不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来做,按照原来的绕线的方式重新做一个,圈数、方向肯定不可以出问题,一旦出了问题事就大了。因为这种件在市场上是无法直接购到的。

   先把变压器分解,取出磁芯。拆下铜线的胶带保护层。铜线没有明显的变化。拆下最外面一圈线,面的线下面的铜线就有了变化了,心中大喜。判断是准确的,而后记下方向和圈数,拆到最后层,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铜线的绝缘层已经烧焦。拆下的时候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失败了,就相办法找一块报废电源板,拆一个这样的件。

   变压器最后彻底分解了,但是铜线不太好找。变压器的线径有标准,粗了最后肯定其它的件装不上,细了功率不够,出现的问题就是发热。用卡尺测量,手头没有合适的铜线。第二天,又专门去了一个修电机的地方,找到了铜线。

   回来后赶紧按原来的方法绕制,焊接、装机、加电,已经不出现过流了,心理特别高兴,开机,屏幕上什么也没有,心理咯噔一下。我的天啊不会是变压器还有问题吧,仔细查了一遍哦,紧张的忘记了接屏幕的连线。关机,重新连接,开机,正常了。但这个时候还不能说机器就正常了,充电是否正常是关键,又关机,接上电池组。插交流适配器,电流已经有已经有比较明显的上升了。至此该机正常了,全部安装。试机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