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铃方面的问题

楼主:
各位朋友,你们好!第一次来这里.很高兴和你们一起讨论问题,在这里我有个简单的问题向你们请教.....
是这么回事:我家和隔壁邻居2家共同在过道上安了一扇防盗门,这盗门距离家里的门有7米远左右.由于有两扇门.回家按过道上那道门,家里的人完全听不到外面的铃声,把里面的那道门打开稍微听得见点.我想请教一下,我选择安那种门玲可以改变这种现状?有哪种安装方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安那种识别家人的门铃可行吗?请你看到我的消息后给我回复,在此向你说声谢谢了.

网友:
呵呵,这个倒是很少见.省钱的办法就是把防盗门的门铃干脆接出来,引入到两家屋里的门铃上去,这样门铃一响就都知道了.再就是把家里内门的门铃都给接出来,都接到外面的防盗门上去,在外门上装两个按钮,每个下面有个门牌.这样去谁家就按谁家的门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