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测量仪器工业发展分析

楼主:
  电子测量仪器工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其间,在国家当时兴建的156项重大工程中电子测量仪器占有12项,占国家重大工程总项的7.7%。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基本建成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11个工厂和1个研究所,为我国电子测量仪器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行业担负的历史使命
  电子测量仪器担负着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重要使命。无论从经济角度、产业角度、国家安全角度,还是从科技进步角度,都可以看到电子测量仪器与电子测量仪器工业密不可分的关系。
  电子测量仪器以电路技术为基础,融合电子测试测量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软件技术、总线技术等组成单机或自动测试系统。以电量、非电量、光量的形式,测量被测对象的各项参数或控制被测系统的运行。电子测量仪器全方位应用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是实现国家科技进步和原创核心技术必不可少的条件。
  电子测量仪器应同步或超前其他各种高技术的发展,它是各种高技术的融合并支持各种高技术的发展。以产品结构升级,有效地实现提高国内市场占有率。电子测量仪器是关联经济和战略性产业,国际上经济发达国家的电子测量仪器一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但它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拉动力达66%,和国民经济的关联度达90%以上。电子测量仪器行业是一个国家综合技术水平的体现,是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网友:
 多元并存的发展模式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自行设计的电子测量仪器基本上是中低档产品,高档产品处于仿制。科研开发工作以骨干企业为龙头按产品门类分工各自开发新产品,形成了骨干企业的产品即代表了行业门类产品的水平。1978年及其之前是我国加强国防建设时期,所以电子测量仪器的技术发展紧紧围绕着国防需要展开,从技术指标、测量功能到工作环境都要适应战争的要求,从而提出了电子测量仪器固态化、集成化、可靠化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使我国电子测量仪器工业首先面对的是挑战与发展的新形势。“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国内市场对我国电子测量仪器的严重挑战;第二个挑战是国内外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差悬殊,我国电子测量仪器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我国电子测量仪器行业一是经受考验,二是冷静思考,三是奋起发展。因而从1978年开始,我国电子测量仪器行业便进入一个不同以往的崭新的发展时期,其基本特点是:融入世界,高速发展。

  第一,调整产业结构。以求得在改革开放环境下的生存和发展,不少企业在电子测量仪器的基础上开发了电子医疗仪器和电子应用仪器。这既是国家提出“寓军于民”战略的必然结果,也是企业寻求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提高产品质量。经过10年发展,电子仪器的MTBF(即平均无故障时间,英文全称是“MeanTimeBetweenFailure”,是衡量一个产品的可靠性指标)一般都在1000-2000小时以上。

  第三,提高产品技术水平。在电子测量仪器不断扩大出口的同时,我国电子医疗仪器的出口也在不断扩大,1989年出口约在1000万美元。

  第四,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国产化工作。经过10年发展,我国电子测量仪器的开发能力及生产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第五,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推动下,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电子测量仪器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并获得了几十项科技进步奖。

  依靠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升级

  随着我国新体制电子信息系统和新式武器装备的发展,占领和利用有限的频谱资源已经成为高新技术发展和军事电子技术及装备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中充分利用频谱资源中的电磁波幅度、频率、相位和极化信息是现代电子装备的核心特点。

  调制域测试技术是20世纪末出现的一个新的测试技术领域,它与过去我们熟知的时域测试、频域测试成为当时的“三域”测试技术。时域测试是测量输入信号随时间而变化的信号值,是信号幅度与时间的关系。频域测试是测量输入信号随频率而变化的信号值,是信号幅度与频率的关系。调制域测试是测量输入信号随时间而变化的频率值,所产生的显示图形代表信号的调制域,是信号的频率值与时间的关系。

  为我国数字电视研制成功提供了多种数字电视测试仪器。2008年至2010年,有线数字电视将得到长足发展。数字电视的测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测试的项目众多,其中包括:有线数字电视(DBC)、卫星数字电视(DBS)、开路数字电视(DMBT)的射频信号、解调信号、码流信号(TS)、解码信号(音、视频)等。

  我国自主研制成功的TD-SCDMA移动通信终端综合测试仪已投入使用。移动通信测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核心芯片测试、网络系统测试到终端测试都需要多品种且特殊性能要求高的测试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