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问题

楼主:
我在工程里明明添加了DSP2833x_Device.h这个头文件了
“"example.c", line 1: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33x_Device.h"”
  为什么还是显示这样的错误啊

网友:
路径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N个可能的路径,不是添加不进去,就是这样。。头文件的路劲该怎么放???

网友:
检查存放路径是否正确?不能有中文路径
双击能否显示文件?

网友:
试试绝对路径 不要用相对路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双击都显示出来了,但是却说找不到。我的路径也没中文的。搞不明白。。
   这个CCS 不需要装VC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你查看一下你加载头文件 的路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问题解决了 还有许多问题
"example.sbl", ERROR!   at line 1: [E0000] Unrecognized special character
        BDB0?
"example.sbl", ERROR!   at line 3: [E0000] Unrecognized special character

"example.sbl", ERROR!   at line 6: [E0000] Unrecognized special character

"example.sbl", ERROR!   at line 7: [E0000] Unrecognized special character

这怎么解决了??

网友:
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SBL是什么文件?

网友:
对啊,我也想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呀?我怎么改不了这个路径呢

网友:
解决办法!

在“Build properties”>"C2000 Compiler">"Include options">添加“C:\tidcs\c28\DSP2833x\v131\DSP2833x_headers\include”和“C:\tidcs\c28\DSP2833x\v131\DSP2833x_common\include”连个头文件包就行了。

网友:
有一些源文件没有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