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与宿主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
大家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刚写了几个问题,居然发送失败,只好简单的再写写。
1.当板子Linux运行起来,超级终端就相当于Linux的一个终端了吗?
2.板子和宿主机通过以太网通信应该也在超级终端上吧,是不是运行了像mount命令就用以太网了?
3.板子和宿主机通过usb通信需要哪些步骤
4.板子上运行Linux后,是不是就打不开超级终端了吧,就算另一个运行了mount命令,那不是就不能用超级终端监控板子运行了吗?
我用的是博创的开发相,不过还没实验过,希望大家能不能大体介绍一下?

网友:
See my inline comments:
1.当板子Linux运行起来,超级终端就相当于Linux的一个终端了吗?
  Yes, Hyper-terminal, which connect to serial port (tty) or telnet/ssh (vty), is a terminal of Linux system.

2.板子和宿主机通过以太网通信应该也在超级终端上吧,是不是运行了像mount命令就用以太网了?
  It's determined by the protocol of hyper-terminal based on.

3.板子和宿主机通过usb通信需要哪些步骤
  I don't know, you can ask the vendor of the hardware.

4.板子上运行Linux后,是不是就打不开超级终端了吧,就算另一个运行了mount命令,那不是就不能用超级终端监控板子运行了吗?
  I think the console would be available during the whole life-cycle of the system, since the Linux is a multi-user, multi-process OS.

网友:
建议楼上的说北京话
汉语拼音看不懂
都怪小学老师,嗨

网友:
谢谢版主的解答!有一定的理解!不过还要试一试!如果能在详细讲讲那就更好了。

网友:
宿主机和板子还用网线连接起来的,那么他们之间用什么东西交互啊?我是说能不能用像minicom一样的界面啊?我板子跑的是Linux,宿主机该不会就是能ping一下吧,那网络通信就体现在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宿主机和板子通信时选择串口和网口,串口就是你所说的用串口终端和板子通数据交互,之所以能用串口进行数据的传输是要有相关程序的支持的,比如说你移植了内核,文件系统,这时想你想传一个文件给板子那么你可以选择使用串口,这时串口是没有程序支持的所以你可以使用lrzsz 实现数据的接收!
        相同你想使用网口通信,如果你网口配置成功后和计算机是一样的,看你想怎么用了,linux在网络上支持很好!比如:你可以使用NFS进行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