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问题,你第一时间向谁求助?

楼主:
昨天有个朋友,问一些关于430的问题,他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牛人一个。

想必是实在找不到相关资料,而网上的东西又没法用,问我有没有办法。

当时的提议是:直接找代理商。

于是不禁联想到:大家在遇到问题时,第一时间向谁求助?能够得到有效回复的方式是什么?

网友:
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一般先问一下身边的人,解决不了的话,,就到网上搜索一下,呵呵
最后就是发帖求助了

发求助帖的时候,尽量把问题说得清楚一些,最好抓图或者提供相关资料,这样大家能够尽快帮助分析

网友:
我遇到问题第一时间就是去图书馆,要是找不到的话再找身边的人讨论,再不行问老师,再不行问百度,再不行中国知网,。。。。总之手段很多,不过主要还是靠自己。

网友:
手册,手册,一定是手册,像430这样的单片机不止一种手册的。data sheet是电气知识介绍。Use's Guide是模块指导,这两个手册结合起来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说。430的复用引脚是很多的,有时一个引脚可以有不止三个的功能,这样就得通过操作寄存器来配置的。经常我们按自己对模块的理解来配置。往往收不到我们要来的效果,这时候,看datahseet里的Application note应该会列出各个引脚工作在某种模式下应怎样配置寄存器。个人一点浅显的理解。

网友:
呵呵,我遇到问题第一反应是看手册,第二反应问google,第三反应是问网友。

网友:
内事问百度,外事问谷歌,没事问天涯

网友:
没事就上论坛逛逛,有事了就问百度、Google,最后不管是否解决都还得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