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

楼主:
您能帮忙画出sg3525输出2路pwm波详细电路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说说你的想法吧。建有一定的基础,大家可以给你提出问题并调整。

网友:
查下PDF有电路典型应用的

网友:
好像这两路还有死区。这个图弄的太复杂,其实就567脚给上电阻电容,限定三角波频率。输出根据输入的不同而不同(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