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芯片锁死求助

楼主:
今天用ISp下载atmega16,芯片好像遭锁死了,我用的是progisp软件

前面买到新的芯片后,把一片Atmega16和51的焊在同一块板子上,用同一个电源
51和atmega16的都用ISP下载,51和atmega16都外接了一个11.0592的晶振
那个软件打开后,默认的熔丝位是内部1Mhz的熔丝位,我也一直没修改就直接
给atmega16下载程序,可以下载
今天感觉1Mhz太慢了,然后我就改了一下,我直接在那个向导方式里选内部8Mhz的那个选项
(选定后熔丝位自动更改),然后下载,结果就下载不起,然后改用1Mhz的也下载不起

网上找了一下,人们说外界有源晶振的方法,我试过了,把51的那个XTAL2和Atmega16的
Xtal1连在一起,可以下载,这是不论选什么时钟选项都可以,下载后也能工作
但是把那根线去掉后,就不能下载了(网上说去掉后能下载?????)搞不懂

我把atmega16 上的那个11.0592晶振去掉后,发现连上线也不能下载,真是郁闷

那位朋友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还有一点问题,我把51的xtal2和m16连接起来后,在下载程序,用的是内部1Mhz的那个选项
但M16单片机工作时好像用的是11.0592的,用其他选项下载也一样,为什么呢????

我把两个单片机一直就那样连接起来,就那样用,可以吗

很多问题期待高手,帮帮忙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改熔丝位的时候单片机锁死了,熔丝位修改不完全,最好还是用高压编程器把熔丝位烧一下,这样应该就行了,一般熔丝位出现问题就只能通过高压编程器了。

网友:
呵呵,一会51,一会AVR,快成绕口令了

建议你先把51完全断开,板子上只留AVR芯片,然后看能不能读熔丝。
如果不能读熔丝,就按照“把51的那个XTAL2和Atmega16的
Xtal1连在一起,”这个方法来读熔丝,不过这个方法不是接的外部有源晶振,而是接的外部时钟信号。这样如果能读熔丝的话,就把熔丝设置为内部1M,然后再把51断开,看能不能读熔丝

能读熔丝后,把熔丝设置为外部晶振方式,然后再读熔丝,看看能不能读出来,如果读不出来,检查晶振的连接电路和晶振本身,确认他们有没有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上两位了哈,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连上可以,不连就不行

网友:
检查晶振电路和晶振吧,有可能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给个建议:
才用51产生方波信号,作为mege16的外部时钟源输入,按照datasheet里的电路来接,我同学用这种方法解锁了多次。
不知道为何,mega16设置成内部8MHz的时候,就会锁死,可能是因为带L的原因,尚待查证。
一般我都是用位配置方式,不使用向导方式,直接配置CKSEL3:0都为1,使用外部高速晶振。

网友:
按照楼上朋友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现在把51的xtal2和atmega16的xtal1连起来用,能检测到
也能下载程序,不连时发现16的晶振不工作,检查震荡电路
是正确的
atmega16上的晶振不能取,取了就下不了程序,

网友:
一直没想明白,今天清晨起来,打开电脑,打开那个下载软件发呆
结果偶然看到一个 编程熔丝 选项,,感觉有点怪,我以前都没有选择这个选项,不如试试,可能是他的问题

结果一试不要紧,还真把问题解决了

我把51的xtal2和m16的xtal2连接起来((网上很多朋友都说要连m16的xtal1,我以前是没有选编程熔丝的时候连得xtal1,
没成功,选了编程熔丝以后再连xtal1,还没试过,估计也能行)),以前一直没有选择 编程熔丝 这个选项,结果单片机能工作,但是就是熔丝没有恢复,m16不管怎么设置,反正都是用的51的晶振频率,今天选择了编程熔丝
,设置成内部1Mhz的频率,结果发现还行,然后把那根连线断开,单片机也能工作,然后又重新配置熔丝位,设置成外部高速晶振,也成功了,,,
  高兴呀,困扰了几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工作可以继续进行了哦

   感谢eeworld,感谢楼上tiankai001和李伟两位网友,感谢网上无私贡献资料的各位网友,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政协中央军委和全体人大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问题解决了,如果哪位朋友不明白的话,可来函来电咨询,我尽量解决
   附上精美图片一张

网友:
可以用有缘晶振振开的,你上网查查,听见的的类似于下载程序

网友:
是论坛上的板子吗?

网友:
建议以后再用的时候先读出熔丝位,然后再写入程序

网友:
接51的晶振后,当AVR单片机可以工作时,重新写一下熔丝位,只要熔丝位写的正确了,取下51的晶振信号,AVR就可以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