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的第1和15脚的具体用法和意义

楼主:
最近看了L298N的数据手册,关于第1和15脚,上面说接一个检测电阻,可以用来作为过压的输出信号,从而起到保护芯片的作用。那位大虾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L298N指的是STMicroelectronics公司的步进马达驱动芯片,1脚和15脚分别是SENSE A和SENSE B?
 从片内电路图可看出,SENSE A和SENSE B分别对地接一电阻,下拉的驱动电流将通过这个电阻。当电流过大时电阻上的压降也变大,下拉驱动管的射极电位将被抬高,使下拉驱动管趋于截止,起到过电流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