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二极管的性能区别问题

楼主:
2种二极管除了封装不同外,使用中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要有具体型号,不然没法回复

网友A:
第一种多用于整流管,能通过的电流比较大,但结电容也大,高频性能不好;
第二种属于开关管或瞬变抑制管,高频性能比较强,但电流容量小。

网友:
第一种可能是整流管,第二种可能是稳压管或变容二极管!

网友:
第一种可以肯定是整流管
第二种我见得最多的是稳压管

网友:
具体看型号不就完了!!

网友:
只是中国出的东东,多数没有手册,

只是中国出的东东,多数没有手册,没有性能测试数,没有离散性统计数,多数IC业的JS都说这个东东能代什么东东的.
楼主不会是给中国的个体人员做事吧,我的议建是你也晕晕他们,要不技术人员也不好混饭吃.

网友B:
大家发现细节没?这个管子上面有IN,估计也是整流管!

只是以前没见过,是小电流整流管!

网友:
是啊,第一整流
第二个稳压我见过的

网友:
 不能以貌取人,当然也不能以貌取二极管!只有器件手册才是确凿的依据,没手册的东东意味着厂家、商家都不承担任何责任,设计上绝对不应采用。

网友:
器件

这两个管子是最常见的二极管,楼主没给具体型号,所以难准确回答。1号管多为整流管或者是快恢复管。二号可能是开关管或者齐纳二极管。以目前国内的二三极管制造工艺,这类产品国产化完全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C:
这只不过是两种封装而已,根本没法看出是什么,更何况现在器件种类这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多用于整流管,能通过的电流比较大,但结电容也大,高频性能不好;
第二种属于开关管或瞬变抑制管,高频性能比较强,但电流容量小。

好像在使用过程中的却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发现细节没?这个管子上面有IN,估计也是整流管!

只是以前没见过,是小电流整流管!

呵呵,我见到的二极管上基本都有1N,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只不过是两种封装而已,根本没法看出是什么,更何况现在器件种类这么多。。。。。

我就是说的封装不同,性能差在哪里
比如说:
一个1N4002
另一个是1N4148

网友:
这两个管子是最常见的二极管,楼主没给具体型号,所以难准确回答

网友:
第一种,最常见的有IN4001-4007,通常是低频管,(也有高的)
第二种,IN4148和文雅管多见,小功率的,高频中多见

网友:
回复 网友D:

Ni牛,你想要什么型号,1N4002
难道是品牌

网友:
1N4002
,反击穿电压200V,1A电流,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