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模拟的世界?

楼主:
书上说世界上信号都是模拟信号,我很奇怪,要连续的信号才是模拟信号啊,我总感觉时间不是连续的,我在想是不是任何一个信号都是由很多个正弦波组成的,
如果我对一个人发出的声音进行处理,比如说把声音放大了,那么到底放大的是什么?
网上说声音频率成分为20hz到20khz,是不是只要是一个声音信号,都包括20hz到20khz之间的连续频率的成分?(20.000001hz到20.000002hz???还是不连续啊),比如我看到图像,那么我是不是要眼睛都不眨一下才说明我看到的是真正模拟的东西?如果眼睛稍微闪一下看到的是不是不是模拟的了?希望大哥们给我解答疑惑,对模拟到底是怎么理解的???或者说是电路是怎么模拟的?

网友:
世界上信号都是模拟信号,谁说的,这人是垃圾.

量子理论说,世界上的能量都是一份的,有一份能量代表的信号怎么会都是模拟信号????????

网友:
"感觉时间不是连续的"

"感觉时间不是连续的",这个没什么理论根据吧?

网友:
声音放大了,那么到底放大的是什么?

放大的是能量,你取样中的声场中的一点(声场中的能量随时间分布依波动理论).这一点的信号你用电学处理,然后,换能成声场,重新在空间中按波动理论去分布能量.

网友:
信号都包括20hz到20khz之间的连续频率的成分?

理论上说:现实中的信号是这样的,都包括20hz到20khz之间的连续频率的成分.但有些信号,比如单频信号(实际要不可能是单频的),可以做到多数据的议器,分别不出别的频点.
再结合我所说的量子化的信号,也就是能理代表的信号在时间上不连续,用现在的信号分析的说法就是"时间取样,频率周期,只是这个周期比较大吧.没有议器可测了.

网友:
如果眼睛稍微闪一下看到的是不是不是模拟的了?

眼睛稍微闪也是个过程,你不可能不需要时间就打开与关上你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