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V怎么用运放才能实现精确的放大1000倍

楼主:
请教各位,其实我的问题就是要把小信号稳定的放大1000倍,要求这个放大倍数很精确,双级或单级都可以。最好是有高手可以告诉我直接有精密的放大100倍和10倍的芯片。在线等,谢谢啦!

网友:
要看你信号的工作频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求这个放大倍数很精确"?电子工程上,总是有误差的

网友:
我记得有个AD620的芯片,可以放大1000倍

网友:
好多仪用运放的话最大都能放大一千倍。。。。

网友A:
不计成本,要多精确有多精确。

LZ看样子没接触过实际,任何电子元件都有误差带,10%、5%、1%、0.1%的价格相差很大。

信号调理精密运放内的电阻经过激光修正,也是有误差的。

学过仪表课程的知道所谓精密都是相对的。

网友:
仪表放大器,AD620AN,只需外面接一个电阻,差分放大!

网友:
精密也要有要求吧,还是要把精度要求说一下的

网友:
建议先来仪表运放如INA117将信号进行传递,输入为不接地共模,输出为接地输出。然后可以用低失调电压的运放如OP07,进行放大!仅供参考,具体参数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意见,我会尝试一下。我觉得这个放大倍数的稳定性是和运放的精度是有关系的吧?试试7楼的方法,AD620AN这个芯片谁了解啊?

网友:
楼主做什么的呢,用的是1。5mv的信号

网友:
AD620的外接电阻是最大的误差源,如果设计的温度范围够大的话,增益误差非常大,而且如果周围环境恶劣的话,情况更恶劣

网友:
一种高增益放大电路的接法

印象中以前看过一本日本人的运放的书籍。里头有一个 高增益实用电路 的图,其特别之处在于 反馈网络设置成两级放大。具体电路如下。
经过一番验算,有一些缺点:
1 放大倍数不好调整,就是说,电阻的比例设为1000倍,但实际放大倍数可能是979倍。
2 要求偏置电流很低,在我验算的这个电路里,放大1000倍,如果输入电阻R1是10K的话,那么,输入偏置电流在0.1uA这个等级,于是乎,选用的运放,我想,至少静态偏置电流不能大于10nA.
说了这么多,上电路图——图给的是一个 反相电路,同相的应该是类似的。而且,同相电路具有输入阻抗很大的优点。估计就可以比较好地处理上述第二个缺点。

网友:
新手,学习学习,以后用得着的

网友:
http://www.datasheet5.com/CS1-1.html#Menu=ChildMenu4
直接按照典型电路做就好了

网友:
这得看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越高,闭环后的放大倍数越精准,还可以用两个运放开环串联再闭环使用,精准都是相对而言的

网友:
要精确放大,不仅仅是运放。12楼说得很对,外接电阻的影响远大于运放的影响。建议楼主考虑采用精密金属膜电阻,必要时还要考虑温度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计成本,要多精确有多精确。

LZ看样子没接触过实际,任何电子元件都有误差带,10%、5%、1%、0.1%的价格 ...

九年后的现在,看自己回的帖子,是不是感觉自己当时有点可笑

网友:
放大1000倍不算啥,电阻精度只影响误差,输入失调才是大事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