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简单升压电路

楼主:
该电路可以用一个AA或AAA电池来驱动小功率白色LED,测试了一下频率有300K,大家分析一下它的原理。

网友:
高手解释一下,我的模电高频知识全没了……

网友:
电容,充电,放电,再充电,电感吸收能量,释放能力,点亮LED

网友:
是不是电路有误??

网友:
这是个一试就成功的电路!喜欢模电的初哥尽管尝试!

三极管倒相自激振荡电路,发光管是被电感释放能量时的高频交流分量点亮的。

改变电容容量可小范围调整频率,需要大范围调整频率时,电感量也要调整。

网友:
Q1是不饱和的,情况跟渥尔曼的共射级相同,C1 的另一个关键作用就是保证电路的关断,但L1 的内阻也不可太大。

网友:
有没 具体  波形 参数

网友:
效率如何?
升压范围大吗?
不过话说这个电路也太不完整了,B极的电源哪去了?
看着不太像个升压,倒像个电压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