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DSP 程序动态加载问题

楼主(2010-01-07):
DSP 程序动态加载问题
选用的是TMS320C6713 外挂FLASH和SDRAM
程序分为3部分 1K bootload汇编程序 基本通信程序 算法主程序
上电后EDMA自动从FLASH加载1K bootload代码到IRAM,利用bootload程序将基本通信程序加载到IRAM,利用_c_int00跳转到基本通信程序执行。再利用基本通信程序从FLASH(或上位机)加载算法主程序到IRAM(不覆盖基本通信程序)。
请问如何从 基本通信程序 跳转到 算法主程序 执行?
基本通信程序占用的内存如何回收?
算法
回收
主程序
FLASH
动态

网友A:
单独编译算法主程序部分。
基本通信程序在加载算法主程序后就不再使用,只要跳转到算法主程序后,它的工作就结束了。
可以通过跳转指令或函数指针实现跳转。
单独编译的算法主程序本身已经分配了全部内存,会自然覆盖从前的内存使用。

网友(2013-05-14):
通过跳转指令或函数指针实现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