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莫合金的问题

楼主:
论坛的兄弟姐妹们,小弟想用坡莫合金做一个开合式的互感器,测量感应电缆的内部电流电压等参数,同时还要用来做能量获取。
请问有做过类似项目的么?可否交流一下,多谢啦
ps:我以前用矽钢片来做同样的功能的,已经实现。

网友:
电流倒是可以非接触的测量,但电压如何非接触测量我还真没想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
有电压型互感器,也有电流型互感器。
注意我的标题,我在问坡莫合金,有懂的么?

网友:
坡莫合金具有高的导磁率(一般在0.6--1.0T之间),所以常常用在中高频变压器的铁芯或者对灵敏度有严格要求的器件中,例如高频(数十KHz)开关电源变压器、精密互感器、漏电开关互感器、磁屏蔽等!
用坡莫合金制作互感器体积可以相应减小尺寸,提高灵敏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想测电压岂不是还得接触电线才行,我指的是非接触的测。。。。。

网友:
你接触和非接触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这样测,并没有把设备直接接进线路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百度google的东西我不要,我有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