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设计PCB的最小孔径、最小线宽和最小走线安全间距是多少?

楼主:
如题,希望大家都来支持一下,找出最佳的参数。
先说说我自己的情况,
两层板:最小孔径10mils,最小线宽7mils,最小走线安全间距7mils,出现过PCB加工不良率高的情况。
四层板:最小孔径10mils,最小线宽7mils,最小走线安全间距7mils,目前还没有出现PCB加工不良率高的情况。

网友:
我一般线宽10mil,过孔默认的就ok。如果布局足够好,对尺寸要求不高,10mil足够了

网友:
这个极限值应该联系PCB生产厂家,看他的生产技术.
规范值应该看华为的相关规范文档,

网友:
过孔和生产厂商有很大关系,线宽好像一般10mil应该差不多,不过安全间距太小的话一般都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华为流出的规范是几年前的,生产技术一直在进步,希望收集到最新一些数据,选出性价比最优的参数,大伙作板子时可以用得上,呵呵。

网友:
我知道的有能做到4mil的

网友:
我们这边的生产厂家最细只能做到0.3mm

网友:
最小孔径10mils,最小线宽4mils,最小走线安全间距4mils,这个一般厂家都能做到,这都做不到估计也做不出什么好板子

网友:
我是新手,大家能否讲清楚点哪,这个不太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规范是不变的
比如过孔内径的几个标准尺寸.不同信号线的安全间距的设置.
改变的是加工技术.比如最小的过孔尺寸,最小的安全间距.

网友:
最小孔径、最小线宽和最小走线安全间距都是个相对的概念,涉及到制版厂家的加工能力和你电路的工作频率,以及你电路中EMI和EMC所采取的处理方式和措施,不要拘泥于最小孔径、最小线宽和最小走线安全间距,关键是所设计的电路和所制作出的板子性优良。

网友:
最小线宽

最小线宽线距3mil/3mil,最小孔径8mil,

找深圳恒泰创新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