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求助关于 ti c5505

楼主(2010-01-08):
求助关于 ti c5505
我想从Ti公司的 c5505 当中的Gpio输出 一个提供给两个sensor的周期为1s的同步驱动信号,请问应该用什么样的步骤去实现,或者也可以从其它方式去实现它, 请问有哪些方式和基本步骤。
sensor
公司35198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中断的方式,比如50ms中断,那可以每中断20次变一次IO口.稳定,简单,而且你用DSP,一般都会用到定时器中断,只要在中断中计数到1S就触发IO

楼主:
如何有效率的改变io口呢 如果我用条件判断, 比如说我 用if,
if gpio1==0
write gpio1=1
write gpio1==0
end
就会占用cpu太多资源,导致这个同步信号变成不是很精确的1s,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去有效的改变io端口呢

楼主:
我已经实现了timer的第一次中断,而且我设置timer是 autoload模式,在每次中断后我也irq_clear了 但是第一次中断后, timer就没有再中断了, 想请教高手关于这个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