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C/DC的Phase负压问题

楼主:
在DC/DC的转换中,有时会遇到很大的负压,出了与LAYOUT有关(寄生电感),还能在其他方面改善吗?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有时会遇到很大的负压

用的是DC/DC,线性的还是开关的,开关频率是多高?
输入与输出是多少,现在有多大的负压输出,负压输出时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如果真的很大,应该原理有问题

网友:
你说的我不太明白,

不过就我理解,可以通过修正电感的电流变化率达到减少负压的目的,通常是加一个小电阻,当然在DC芯片中也会做一些工作.

网友:
在驱动管的栅极加一个小电容

网友:
频率300K,在LS MOS关断时,最大负压差不多到10V了,输入19V。在gate端加小电容会有一点改善,还有其他办法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