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NP管的两种接法?

楼主:
第一种接法为什么灯也能亮啊  还想请教一下这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区别不大,你这种应用相当于管子是开关,但是三极管是PNP,区别只是PN  NP不完全一样,但是倒过来也可以用的。

网友:
三极管最好还是按照正常用法来用,因为三极管的集电区和发射区掺杂浓度差很多呢,所以也导致了正反接法性能上要差很多的。

网友:
三极管是背靠背的结构,只是杂质浓度按工艺要求不一样而已,反接的时候工作也差不多,但一般都只能作为开关使用了,不能作为放大器使用

网友:
据本人的愚解:
第一个图接法当中,三极管几乎当做类似两个二极管来用,集电极与基极几间相当于一个简单的二极管来用,故,开关闭合期间,发光二极管会正常发光……
第二个图接法当中,三极管处于饱和工作区,三极管做开关管子来用,故,开关闭合期间,发光二极管会正常发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二个图“极管处于饱和工作区,三极管做开关管子来用,故,开关闭合期间,发光二极管会正常发光…… ”
不是饱和吧?集电极没有电压也是二极管吧?

网友:
第一种发射级没有偏压,怎么能导通的,,,难道是说开关闭合,集电极导通,然后电流从开关到射极,然后让射极也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