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微电流微电压测试方案(仪表调理电路)讨论

楼主:
问题1:如何测试1uA级别的直流电流信号呢?范围1uA到0.5V。
问题2:如何测试10uV级别的直流电压信号呢?范围10uV到2V。
-----------------------------------------------------------
问题1: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间接测量。由于被测信号量离NI采集卡较远(10m左右),
前级就近放大电路如何设计,放大倍数设置多少合适呢?采样电阻如何选择呢?
中间放大电路采用多档放大倍数设计,放大倍数设置多少合适呢?信号传输线如何处理?

网友:
我先谈谈我看到这个题目后的思路,抛砖引玉
1,1uA和10uV并不算小,运放只要选择偏执电流和偏执电压不要太大的就行,这个要看项目要求的精度了
2,因为信号并不小,所以电阻热噪声之类的影响我觉得在这个数量级也不会很大,所以放大倍数比较灵活,只要最大值时只要下一级运放不饱和就差不多
3,采样电阻看你的测试环境情况和测量精度要求了,温度要求高的,电阻温漂要注意,精度要求、湿度要求等,这主要还是看项目要求了
4,传输我没做到过10m,但我觉得前级如果放到V级,问题应该不大,因为是传电压嘛,传输线上压降不会很大吧?

请高手指点!献丑了!呵呵

网友:
改个题目更好,仪表调理电路。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一本书,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里面有一些很好的电路例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听取了bkkman的建议,在标题上添加了个备注,如果楼主觉得这样贸然修改不妥,请联系我,我再修改过来。

网友:
多谢大家,最近看了仪表放大器的知识,参考其电路,理论上可行,待实践检验。
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
仪表放大器的应用相对复杂一些,主要是对微小信号的处理。楼主这样的帖子很好。

网友:
这里有两个资料,大家可以参考下;
仪表放大器应用工程师指南
小信号放大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