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死机如何避免

楼主:
基于单片机的测控系统,被测高电压信号经常导入地线,
通过抬高地电平干扰单片机,接地上也做了一些防护,但单片机依旧会死机,
外部看门狗复位电路也不能再唤醒单片机,只能通过重新上电才可以使单片机正常工作,
但有一定概率单片机会被击穿“打坏”,各位帮帮忙分析如何防护单片机进入死机状态?

网友:
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不采用隔离啊,要不然是很难做的。。。。。

网友:
 对处理器来说,复位总是最优先的,如果复位失效的话,很可能是连芯片也被打得“晕”过去了。所以首先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高压窜入才行。

网友:
被测高压成千上万伏,在地电位瞬间抬高上万伏时,隔离器件没有效果(一般的隔离芯片仅仅隔离几kV的电压);
正常工作时,高压慢慢提升,接地措施良好,地电位未突变,系统正常工作;
不能解决的问题是:高压瞬间导入地线(有的试验就是如此,试品被击穿,在高压和地线之间形成短路),此时
系统的单片机就会瘫痪。
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在从接地上做文章,正在关注高压防雷方面的知识。

网友:
 如此,最好在所有I/O口都并上TVS管作重装备防护,以期吸收掉高压尖峰试试。

网友:
既然这样我觉得吸收之类的方法应该不可行,这样分明就是绝缘没做好导致了放电,这样的系统是不可以的,反正只要不放电就没问题的话,还是先把绝缘做好再说,正常电力一万伏用的铠缆接头处就非常讲究的,一旦没做好铠缆就着火了,一旦着了就只能换一根了,所以在这样高电压的情况下绝缘是必须要做好的,否则肯定没好。。。。。

网友:
先说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死机时最好用示波器看看外部看门狗,看门狗是否有复位。如果没有复位则属于软件硬件综合问题,指令飞了但看门狗工作正常,如果看门狗有复位但系统没有复位,则是芯片本身问题,我第一次遇到这类问题是在C8051F上,着属于可控硅效应。是没法解决的。如果是这样,建议你还是换芯片吧。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
       单片机用的是winbond w77e516,复位电路正常,单片机确实不能
从死机中恢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试品做的试验就是击穿性质的,击穿时高压串入地线,所有地电位都被抬高。
加TVS等钳位或缓冲吸收器件有一定作用,但是不能根本上解决单片机死机的问题,而且单片机死机后不能由看门狗恢复,太危害人员和设备。
leang521大侠说的可控硅效应并遇到过此现象?多谢指点。

网友:
呵呵,单片机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关注最后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可控硅效应是什么效应?一般由什么引起?怎么解决?

网友:
  郁闷,我的东西电源电压也就8v左右,也经常死机,也是压复位都没作用,只有重新上电才行。。。

网友:
布线时注意瞬变信号的处理

网友:
问下楼主:最终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