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会对单片机串口通信产生干扰吗

楼主:
这几天正在做一个东西,51和AVR进行串口通信,把51里的东西发送到AVR里用一个240128的液晶
显示出来,51通过按键控制,发现当AVR单片机上连上液晶时(液晶盖在两个单片机上面),通信很差,
几乎不能通信,但把液晶取下后,两个单片机就能很好的通信了,程序都是一样的
  这是为什么呢,那位朋友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你有没有在液晶下面放一个金属板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把干扰屏蔽掉。。。。。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都属于驱动能力不足,不过也有干扰的,液晶行扫描的噪声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这个不会干扰,
看看你的电源,是否是供电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