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6.0 for mini2440/micro2440现在已经发布啦

楼主:
2010-1-8: 友善之臂 正式推出全新齐全的WindowsCE 6.0 BSP,并重现Qtopia中大部分精彩应用。

新软件系统完全支持64M/128M/256M/512M/1GB Nand Flash

下载解压后可以得到如下文件:
======================
1. Mini2440-Suite-1001.zip
WinCE6BSP全部源代码及内核示例工程,它是一个可执行的压缩文件,其中示例工程有2个,一个是缺省常用的,一个是带腾讯QQ

2. nboot
配合新的BSPbootloader源代码,可以支持更大的BootLogo.bmp分区(2M),因此bmp图片最大可以为(W*H*2)/(1024*1024)=2M,其中W,H为图片的长宽,x2是因为每个像素(565)占用2 byte字节, 例如(1024x768x2)/(1024x1024)=1.5M
通过Nboot,可以快速启动WindowsCE6,一般10秒以内
通过Nboot,可以快速显示启动Logo,并且用户可以通过USB自由更换自己喜欢的开机Logo

新的缺省BootLogo

4. nboot-n35.bin /nboot-t35.bin/ nboot-L80.bin /nboot-a70.bin/nboot-vga.bin
已经编译好的nboot二进制文件,源代码见附件中的nboot目录,通过ADS1.2可以编译
Nboot_n35.bin适合于搭配NEC 3.5”LCD mini2440/micro2440,并统一适用于64M/128M/256M/512M/1GB nand flash
Nboot_t35.bin 适合于搭配统宝 3.5”LCD mini2440/micro2440,并统一适用于64M/128M/256M/512M/1GB nand flash
Nboot_A70.bin 适合于搭配群创7”LCD mini2440/micro2440,并统一适用于64M/128M/256M/512M/1GB nand flash
Nboot_L80.bin 适合于搭配sharp 8”LCD mini2440/micro2440,并统一适用于64M/128M/256M/512M/1GB nand flash
Nboot_vga1024x768.bin 适合于搭配LCD2VGA转接板的 mini2440/micro2440,并统一适用于64M/128M/256M/512M/1GB nand flash

5. Startlogo.bmp/startlogo.c
新的缺省StartLogo图片,可以使用StartLogoMaker.exe生成startlogo.c,以替换BSP中同名文件

6. Supervivi-64M/Supervivi-128M
新的supervivi,配合上面的wince6-BSP,另外supervivi还增加了linux kernel的分区,新的分区表和官方Linux-2.6.31中对mini2440分区信息完全一致,因此可以直接编译使用官方下载的Linux-2.6.31(www.kernel.org)

全新的WindowsCE 6.0 BSP主要有如下特性:
==================================
- 基于最新的补丁Release3(2009.10发布,用户可自行添加移动版QQ组件,比较大)
- 支持.NET 3.5
- 支持全盘目录可读写,可以安装更多第三方软件,如蒙恬手写输入法
- 支持快速开机启动(10秒以内)
- 提供了目前国内最完善的WindowsCE 6.0 BSP(bootloader),并100%开放源代码,包括:
  1 - PWM控制蜂鸣器
  2 - CMOS摄像头
  3 - I2C-EEPROM读写
  4 - ADC模数转换
  5 - 看门狗
  6 - 用户按键(6)
  7 - 用户LED(4)
  8 - 背光控制和管理(可设定背光关闭时间,并通过按键,触摸屏,键盘,鼠标唤醒)
  9 - RTC
  10 - DM9000网卡
  11- 大容量高速SD卡,最高可达32G
  12- 优盘、USB键盘、USB鼠标等
  13- 音频播放和录音
  14- 触摸屏
  15-LCD驱动(支持N35/T35, A70, L80, VGA1024x768,分别对应分辨率:240x320, 800x480, 640x480, 1024x768)
  16- 通过简单修改头文件定义即可支持多种型号的LCD(保持和WinCE5一致)
  17- LCD旋转设置
  18- 完善的3个串口驱动(通过简单修改头文件定义可以指定UART0作为DEBUG输出或者普通串口, 保持和WinCE5一致)
  19- 通过修改Nboot头文件可以方便的自定义进度条的颜色、位置、长宽,以及开机图片的位置、背景
  20- 增加了方便的Logo制作工具StartLogoMaker(绿色软件,可运行于XP或者Vista, Win7)
  21- 通过USB可以烧写普通的bmp文件作为开机画面

网友:
有图有真相

配合以上全新完善的BSP,增加了以下各种WindowsCE实用小程序,基本和Qtopia Apps保持相同或类似的界面:
配套的图形界面测试程序:
===================
注意: 以下各测试程序将会开放部分源代码
- (1) LCD-Test: LCD测试
- (2) PWM-Buzzer: PWM控制蜂鸣器
- (3) CMOS Camera: CMOS摄像头动态预览并拍照
- (4) I2C-EEPROM: 读写基于I2C总线的EEPROM测试
- (5) Watchdog: 看门狗测试
- (6) AD-Convert: ADC转换测试
- (7) Buttons: 按键测试
- (8) Rotate: 屏幕旋转设定(可保存旋转结果)
- (9) Autorun-Setting: 设定开机自动运行程序
- (11) Recorder: 录音测试 (原有,界面稍做调整)
- (12) 串口助手: (原有,未动)
- (13) LED测试: (原有,界面稍做调整)

网友:
StartLogoMaker

真想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