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用过语音芯片吗?

楼主:
坛子里有人用过语音芯片吗?不是识别语音的芯片,只是一般的做语音提示用的芯片。觉得那款资料多,或者容易操作,请给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
我用过Ap89341

我用过Ap89341,是OPT型的,8BITD/A,SPI通信或按键控制,但存储量小还有有专门工具烧录,建议你用MP3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Ap89341,是OPT型的,8BITD/A,SPI通信或按键控制,但存储量小还有有专门工具烧录,建议你用MP3模块。

MP3模块?能说的详细点吗?我去买芯片的时候卖家只有ISD1790,不知道如何!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过语音合成芯片,要看楼主的需要的功能了!

网友:
不知道你用多长时间的?使用在哪种产品上面?目前我有用到40S, 80S,160S的,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资料。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51+DA播放WAVE的内容,WAVE文件除去前面50多字节,后面是波形数据。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
我应用的仅仅是像公交车语音提示一样的功能
能预先录制语音片段,输出的时候可以任意组合的那种
工作在串口和按键模式下就可以
想要时间稍微长点儿的

另外录音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另外的电路呢?

网友:
ISD4000录音可到16分钟

关键是可以自己录,不用专门的烧写器!

网友:
现在有一种新的语音芯片,OTP的,价格在5-6元左右,但是没有问到具体型号,貌似还不错。

网友:
ISD系列我用的比较多。

ISD 4002 4003  4004   120秒 -16分钟都有。。资料也比较好找。。。
有什么技术问题 可以联系我的qq  849046309

网友:
我用过ISD1760,做一个国旗升降系统,能够录放60S

网友:
ISD1760好像贵了点,我当时在元件店买的好像是25,不知现在大概什么价格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通过这两天资料的查询和各位的帮助我谈一下我的粗浅看法。
首先,ISD4000系列是华邦的早期产品,后期的产品有ISD1790,现在积极推广的有ISD2130,后两款都需要下载语音信息的下载器,与供应商联系了,大约1000元左右。我觉得语音芯片的应用一般来说都是一个辅助部分,如果这个价位用这几款语音芯片需要慎重。而且供应商还提供语音信息编辑器(不像烧写器必须有)。也有个办法就是在芯片价格上加价把需要烧写的语音信息让他们帮烧写,但是我联系的供应商自己也没有烧写器。
其次,OTP的我也问了一下,服务明显不如华邦的,而且打电话过去也不是技术人员回复,说了半天沟通起来有些费劲,说好了帮我联系技术人员确定一下我有疑问的地方,后来也就没了音讯。不过这款芯片有自己的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对方主动提出给烧写用户需要的语音信息,也许是一般没有人买烧写器吧;劣势是每个芯片只能烧写一次。不过对于自己没有烧写器的人也就无所谓了。
再次感谢大家,今后有什么进展有空我会发帖的!谢谢

网友:
用h616X比较合适

H6161-H6188是OTP语音单片机,可播放30-255秒的声音,为减轻客户开发周期,引经做好了模块,(声音可以根据用户要求修改),通过I2C去控制播放.
H6161-H6188的资料看

了解模块情况请加  1227639417

网友:
ISD4002比较好

;P ;P ;P ;P

网友:
引用 网友C:
H6161-H6188是OTP语音单片机,可播放30-255秒的声音,为减轻客户开发周期,引经做好了模块,(声音可以根据用户要求修改),通过I2C去控制播放. H6161-H6188的资料看 http://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72295&hi ...

您给的链接也打不开啊,OTP的语音芯片是不是深圳的一家公司做啊?

一点都不热情,总是销售接电话,问的技术问题他们又回答不了

说是给问问技术人员在答复,接着就石沉大海了

H6161-H6188是他们的新品吗?

不说质量跟ISD的比如何,估计会稍逊色

但是,在言谈中我觉得如果选OTP的芯片好像他们给提供语言烧录

不用自己买烧录器,而ISD的烧录器就1000多,

如果不是批量用,这点还挺吸引人的

至于我的项目,在查完资料确定了所用的ISD的型号之后就因为其他原因搁浅了,整个实验室也没人接着做了。

不过元器件我还有,如果有时间会画个板子接着调试的,不过估计会很久以后才能有时间。

网友:
ISD的语音芯片是可以自己录音的,但一般录的杂音比较大,一致性也差,做产品要求音质还是要用写录器的,OTP语音芯片也不错只要是价格比较便宜几毛到几块都有,外围也简单。ISD用在工业级的产比较好,OTP的适合做一般的产品语音提示。我们公司也有做OTP语音芯片,定做一般都是免费出样品的,可以下载资料看看。http://www.esitak.com/download/yuyin-IC-ziliao/

网友:
玩具开发网http://www.stchip.com/      玩具开发,无线遥控,语音芯片, 电子技术,单片机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