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路同步循环怎么做

楼主:
三路流水循环,123123123式的,两盏各自的灯能同时亮灭。
我用CD4024从电网中分频提取同步信号,再用CD4017做三路输出,能实现。
觉的实现这么简单的原理要用两个IC有点麻烦,而且空脚很多,
请问大吓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用分立原件也很简单的!参考电路

网友:
用4024的目的是能产生一致时序,
使两盏灯一起亮一起灭。
分立元件做不到,

网友:
 愣是没看懂题意。如果要让两套灯同时亮灭,把它们串起来不就行了,还用啥子IC?

网友:
请看官们注意了:
1、“从电网中分频提取同步信号”作为指示灯驱动信号源
2、“三路流水循环,123123123式的”我认为就是三个交流电源中对应同相的一个指示灯
3、“两盏各自的灯能同时亮灭”就是指1、2或2、3或1、3,代表对应的那两个电源同步(电压相等的情况下可以并联,电力上叫并网送电,发电机应用上叫并车发电)

提示:
通常有个同步指示灯,是用差频驱动的,有差频就闪烁,同步就常亮

网友:
楼主不是已经有电路吗?贴上来看看不就清楚了??用文字表达很难说的(理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