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3842的问题

楼主:
quanzxrockyltp二位老师,你们好:
我用3842做的8.4V/2A和4A,16V/2A充电器,出现了二种情况。
     1-- 当过载保护能够彻底保护(即能够彻底关断)时,就出现关断后不能恢复(即过载拿掉后不能够恢复正常)的现象。短路保护也同样存在这个不能恢复启动的现象。
     2-- 当过载保护能够保护(打嗝)同时又能够恢复时,那么它就关不死。电源输出端总是存在间断的大电流
(当然功率是很小的)。但是这个时候短路保护是能够关死的。
     麻烦你你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呢?我做了很多试验,调整了很多参数,还是解决不了。即保护关死了就恢复不了,必须要重新上电。如果能够恢复,就关不死?:(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网友:
打嗝保护就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