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roasn网友创作的100M开源逻辑分析仪

楼主(2010-01-11):
转载 roasn网友创作的100M开源逻辑分析仪
转载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43614&bbs_page_no=1&bbs_id=3055
供大家参考
PCB没有洗板,所以有点脏。板子有几个问题,钽电容的封装做小了,100uF的电容放不下;细心的网友可能看到,晶振有一边是飞起来的,不错,因为原来晶振是焊接在PCB底部,但是由于晶振比较高,顶起来了,所以只能飞线焊在正面;有一根飞线,不过这根飞线其实可以不要,FPGA的DONE引脚拉高用的;外壳太高了,LED脚不够长,只能用插针“增高”。
软件截图如下
指标:
信号采样频率:100MHz(Max)
每路存储深度:512Kbit
输入阻抗:1MΩ
输入电压:0~5V
输入电平:TTL/CMOS
接口:USB2.0高速
触发位置:0~511K,单步1K
触发方式:低电平触发、高电平触发、总线数据触发、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上升沿+总线数据触发、下降沿+总线数据触发
以下是最重要的——资料:
CY7C68013A源代码
FPGA逻辑代码
上位机软件源代码
驱动程序
上位机软件
烧写代码,68013和FPGA的
我测试I2C和串口时保存的数据,可用软件打开
原理图
通讯协议
增加CSV格式与BIN格式文件导出功能
粗略地写了个操作说明,软件说明部分针对的是V1.2版本
使用说明书
上位机软件V1.2
修改V1.1版本删除总线时可能会出错的bug
修改光标放置方式
上位机软件V12
软件V1.21
修正【82楼】 Paul提出的越界问题,感谢Paul
软件V1.21
软件V1.22,解决设备正在工作时,拔掉USB可能导致软件死掉的问题
软件V1.22
软件V1.23
解决【102楼】 stm32f103c8 提出的最小化问题,感谢stm32f103c8
软件V1.23
最新版本的驱动与程序
驱动改为Cypress的官方驱动CYUSB,在V2.0后的版本均采用此驱动。
软件V2.0版本在V1.23的基础上更新为采用CYUSB驱动。
软件V3.0beta解码方式与前面的版本不同,采用即时解码方式,即先设置好解码参数,然后采集数据,采集到数据后同时把解码后的数据实时显示在波形窗口中。当然,采集数据后再设置解码参数也是可以的,解码后的数据也会根据参数显示在窗口中。解码报告依然采用前面版本的方式。这个方式比前面的更加直观,但是由于解码的需要,运行速度会比前面的版本慢些,程序正在优化中。
Cypress官方驱动
使用Cypress官方驱动的程序
使用Cypress官方驱动的实时解码程序
新的软件和使用说明
软件V3.0正式版
使用说明V3.0
分析仪

网友A:
很好,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