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USB转PS/2的键盘转接头?

楼主:
那里能买到呢?

网友A:
电脑配件的地方都有卖,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配件的地方都有卖,不贵

你确定是转键盘的而不是转鼠标的?

网友B:
我拆过一个,里面连芯片都没有,就是直接把信号线连过去的。。。。。

网友C:
我这有一个,一个USB头转两个PS2键盘和鼠标的

好像6块钱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一个,里面连芯片都没有,就是直接把信号线连过去的。。。。。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一个,一个USB头转两个PS2键盘和鼠标的

好像6块钱可以买到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