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摆!STM32的FSMC挂3.5寸RGB数字屏

楼主:
来源:http://www.ramtron-online.cn/user109685/blog/09-04/169227_6912c.html

STM32确实强大,前些时间说的那个小板就是做来试试看STM32的外部总线是否能直接挂3.5寸的RGB数字屏的; 得益于它灵活而还算实用的DMA,呵呵,如下图:

RGB总线的数字屏需要LCD控制器来对其进行不停的扫描,也就是需要LCD控制器从显存中将对应行列的显存数据扫描到屏上,是不停的扫描,而且要保证与屏相符合的刷屏率;一般来说,3.5寸以及其之上的尺寸的TFT屏都没有带控制器的,对于数字屏来说,都需要有专门的TFT控制器(ARM9的好多芯片上都集成有LCD控制器,可以直接驱这样的屏)才能正常显示.
通常在使用ARM7或者ARM的Cortex-M3系列的MCU时,少有带能挂TFT的LCD控制器模块在片上的,这使得选择这样的平台作为主控MCU时,需要花较高的代价(成本\系统复杂度)才能在平台上挂上TFT屏;当然除非你选用一些集成有控制器的TFT模块。

时下,TFT屏的价格都在慢慢的下跌,像3.5的TFT数字屏价格都在百元以内了,与传统的单色COB液晶模块的价格几乎相当,甚至比一些尺寸差不多的单色屏还要便宜;而从客户角度来看,很多设备\仪器\小型工业装备的制造商也纷纷寻求彩色TFT的设计方案,以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但总的来说,方案有两大类型:
1、采用ARM9或者更高级别的平台,芯片上带有TFT控制器,可以直接挂接TFT数字屏;
2、采用ARM7级别或才CM3核心的ARM平台,外加TFT控制器模块,再挂接TFT数字屏。
对于方案一来说,往往系统的复杂度会莫名的增加,增加了产品研发的成本,再加上该类的平台中主MCU多为BGA封装,对于很多小量多样化产品的客户来说,较难以接受这样的方案,或者说在短时间里无法快带将产品拿出手;而2的方案在于成本的增加(不过也有不在乎成本的),以及平白无故添加了一个LCD控制器。
如果方案2中,能省掉TFT控制器,那将会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已经有类似的平台了,NXP的LPC24XX已经推出了带有TFT控制器的ARM7,只不过价格几乎与一颗ARM9相当,且能力还相对较弱。
STM32呢?至少ST公司还没有这么打算,呵呵;于是自己做了一个实验板,打算利用STM32的FSMC(外部总线)来试一下扫描RGB数字屏的效果。
实际证明,是可行的,能保证320X240点阵的TFT的刷新率,且留有足够CPU时间给用户程序;简单的显示效果已在前面的照片中展示。

这里就不多说,大概说一下板子上的东西,如果看客们了解TFT屏,应该知道这块小板的价值所在。

STM32F103VCT6    100Pin的QFP封装,价格大概在40多块钱左右,带有外部总线。
ISSI的25616 SRAM 512K byte的静态RAM,用作显存。
STM32由系统定时器来控制对TFT的扫描,以保证足够的刷新率, 在扫描时,STM32的CPU将仅仅参与对DMA的设置和显存的操作, 由DMA控制器来直接从显存中读取显示数据并送至连接RGB数字总线上,不停的读\写~~~~~~   不过这都是由DMA控制器来完成的,CPU的大部分时间是空闲的.

网友:
所谓DMA,但是还是会占用总线的带宽,一旦占用了太多的总线带宽,CPU就会受阻,所以我还是建议不要这样来做。。。。。

网友:
屏应该会抖动,dma传输并不是特别稳定

有些屏,对pixclk要求严格,这种屏会花。

如果有dma总线和系统总线分离设计,互不干扰的arm倒是可以。

不过,这个追求速度的arm,通常都不是arm7

网友:
还是屏大了看着爽啊

网友:
工业控制还是加个LCD控制芯片好

网友:
效果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