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尖峰【附图】,这个算不算高?

楼主:
本人在工程中使用的开关电源,使用中感觉毛刺比较大,一部分电源模块会导致数字电路不正常工作(换电源模块或着直流后数字模块正常),所以想请教一下大侠,我的开关电源的毛刺大吗?输出为5v直流。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抑制一下?

网友:
还有一张图片,上面传重复了:)

网友:
使用的是Tek的 350M采样示波器,滤波器使用500M全带宽。耦合的是交流,就是直接在电源模块的输出上测量的。感觉在数字模块的电路板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测量到这种毛刺,可以说是无所不在。这种毛刺对系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恳请各位高手、专家不吝赐教。一个小同事说,请教应该“雪地空翻360度跪求”,呵呵,这个不敢写在问题的头上。在最后写出来,博读者一笑:)

网友:
5V的直流这个毛刺太严重了。 这样的5V很多元件都没法用了。
看上去毛刺呈一定频率,你可以和你的DCDC的开关频率比较一下,可能能找出原因。

网友:
峰峰值这么大了,只靠滤波恐怕都不容易摆平

网友:
 峰值这么大确实有误动作的危险,不过也要看看是不是测量问题。比如要测某点波形,用离开该点很远的地线作参考点的话,就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一般直接测量纹波都会有误差,测量方法对测量值影响很大,建议楼主先在论坛里的这个帖子当中我的回复。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91845

不过如果到了影响电路功能的程度就先严重了,为什么不在输出端加LC滤波器呢。。。。。

网友:
建议你用LCR滤波,多及及联,作成高阶的,

网友:
滤波电路里,电容有大有小,大的滤低频,小的滤高频,0.01UF-0.1UF,10UF-4700UF,多并联几个

网友:
在电滤波前最好还加个二极管隔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