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 flash烧写问题

楼主:
不知各位遇到过TI C2000 Piccolo Microcontrollers不能烧写FLASH的问题没?
小弟遇到的问题如下:
软件配置:CCS3.3.82.13+F2802x_CSP_RTM.exe+FlashAPIInterface2802xV1_00a.out+F28027.CMD
硬件配置:TDS510仿真器+F28027最小系统板
问题:可以连接上目标板,但是
1、点击烧写按钮后进度条没反应。
2、或者出现要解锁,输入密码不行,试着断开连接目标板后再次连接,又不出现,

备注:用我的仿真器仿真和烧写2802没问题
不知各位遇到过没?还请多指点和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参考之前活动贴 5楼: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73115

其他网友经验: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72919

网友:
贴中用到的仿真工具是XDS100。不知有谁用TDS510或者XDS510仿真过2802x系列的没?

网友:
用TDS烧写一下2812或其他的DSP
看看能烧写不?
能烧写,说明TDS没问题
那就是28027CCS设置问题
不能,就是TDS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备注:烧写2802没问题

网友:
换RAM的CMD文件,看看能不能加载到RAM仿真.

网友:
如果RAM能仿真很可能是FLASH的烧写插件有问题

网友:
可以在RAM中仿真,F2802x_CSP_RTM.exe版本是11.0.0.28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