碱性电池充电器!拍砖?

楼主:
这是一个碱性电池充电器电路(新设计),希望拍砖斧正!!

网友:
不过的东东。可惜有些元件值没标出来,是不是为了保密?

网友:
呵呵,我看了挺简单整流,LM317稳压调压,TL431做基准产考电压源做恒流源!用三极管控制亮灭!

网友:
回复 楼主:

LM317稳压调压,TL431做基准恒流源,就是电流有点小,不能快速充电啊!!!!

望高手改进,主要要选择电流大一点的三极管,要不然会烧坏的哦!!!

网友:
不管了,收了!!!!!

网友:
其实楼主的意思是相同位置上的元件参数都相同,楼主把同类型的元件只标出了一个。。。。。

网友:
第一组电池电路其他三组的电路是一样的,所以元件值也是一样的~

网友:
不错,低成本的方案,主电流用非稳压电流,经济

不错,低成本的方案,主电流用非稳压电流,经济

网友:
这不可以称为恒流吧?

这不可以称为恒流吧?充电电流与电池电压关系比较大啊.总是唯一看优点大约就是低成本.

网友:
碱性电池可以充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碱性电池充电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充电的电流很难控制,控制不当,电池负极的锌粉会形成脂晶,易造成短路,高温下还可能发生爆裂,渗出腐蚀性强的碱液。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碱性电池充电器的安全标准,安全隐患不得不防。

网友:
充好后敢往数码相机里塞?还是小心点吧,未知数大于价值的时候,还是要考量的,也怪不得很多碱电买来都不足的,看来是楼主做的好事了